[家电] 浴霸灯使用BP2861恒流改装

楼主(2025-04-20):
灯板使用BP2861恒流方案
更换采样电阻,延长寿命

由于灯突然不亮
拆开发现烧了一个灯珠,
换上同型号灯珠,
若短接会增加灯珠两端电压,
一段时间后会烧!

驱动方案为非隔离式恒流
查BP2861芯片资料,
从公式及电路上的采样电阻
可得出输出电流为120mA,
为延长使用寿命,降低其工作电流。
计得电阻改为1.8欧时,恒流为100mA
实测电流103mA,与计算基本一致!
亮度上和原来的对比没感觉有变化,
改造结束

网友:
降低电流会耐用些,谢谢分享。

网友:
电流降低延长灯珠使用寿命

网友:
短接不是灯珠两端电压会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