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理万和热水器JSQ27-14G20意外熄火,代码12

楼主(2025-04-20):
去年同样的问题换了控制器,依旧时不时熄火,但概率小了点,最近开始又频繁熄火,由于全职败家两个月有余,领导发话了,再给洗冷水澡就扫地出门,无奈,动手之前,研究了一个晚上,查阅了网上所有能查到的资料,大多数是讲控制器的问题,懂的老司机不讲重点,不懂的新手瞎逼逼,各种代换,没一点有价值的信息;

决定动用牛逼三板斧,主控各路控制供电、熄火保护,燃气压力、电磁阀、风机、熄火保护相关的线路,一切正常,斧斧落空,百思不得骑姐!

突然脑子一热,挂了3块表同时检测电磁阀(12v)、比例阀(8-16v)、熄火保护(-16-2.5v)的实时电压,观察问题复现时的各路电压发现——意外熄火总是在大小火调节的时候,熄火后电磁阀和比例阀依次关闭,说明熄火保护电路和电磁阀没有问题;那么问题最可能是比例阀,比例阀电压在10.5V左右就熄火,反复测试,就是它,磁力不够,本该保持低开启度变成了闭合,导致熄火;知道了问题所在就好办了,标记好原位置,松开比例阀上的锁紧螺母,逆时针旋转中间的螺丝,上电反复测试,调整到合适的位置,不再意外熄火,锁紧螺母,装机复位,维修结束!

面板显示屏灯珠不亮了,前面贴膜可以撕下来的那种,不懂能不能换灯珠,懒得拆了,有修过的说一声呗,下次再动手,哈哈!~

网友A:
比例阀是哪个?

网友B:
看过坛里大侠讲过比例阀原理的帖子,一下子搞清楚了楼主所有的操作!故障印证了比例阀弹簧力与磁力共同作用不“和谐”造成异常熄火。手动干预一下取得良好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例阀是哪个?
看图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过坛里大侠讲过比例阀原理的帖子,一下子搞清楚了楼主所有的操作!故障印证了比例阀弹簧力与磁力共同作用 ...

能看懂原理,解决问题起来就得心应手!

网友C:
什么原因造成比例阀出问题

网友:
学习了,这个确实要点水平,一般人搞不好

网友:
学习了,思路清晰,措施对路,一下就锁定故障点

网友:
简单说,就是气路问题

网友D:
那个屏下面可能是LED灯珠,不是很确定,我家的也是不太亮了,但是还能凑合。燃气公司今天来检查说燃气具要8年报废换新已经算超期服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屏下面可能是LED灯珠,不是很确定,我家的也是不太亮了,但是还能凑合。燃气公司今天来检查说燃气具要8 ...

定制个条码,改下日期贴上去又是新的,再用8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原因造成比例阀出问题

3楼已经告诉你原因了

网友:
这个问题是出厂调试的事

网友:
好经验好做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制个条码,改下日期贴上去又是新的,再用8年

这个办法不错啊!!活着跟这些所谓的安全员打嘴仗了。

网友:
厉害,可以去修热水器了

网友:
俺修过几个意外熄火的都是风压开关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