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2012年生产的2100W老款九阳电磁炉

楼主(2025-04-20):
九阳电磁炉是2012年生产的,一直在用,用到了2025年才坏了大该是电容时间用长了容量变小后烧了保险管加功率管,当然,质量真的是耐用,连续用了十几年,线圈是铝盘的,有人说铝盘接口处铝加铜方式用二年会烧黑,但也不是都这样,只要接口压线过关也十分耐用,这个不就是例子,大家看一下这个做工,马马虎虎吧,线圈纯直经是16厘米双层铝盘的

网友:
铝线盘不耐用。

网友A:
晒一晒,铝线盘的压接口?

网友:
现在成快消品了

网友:
怎么看着像铜线的呢?

网友:
电路板看着挺小的

网友:
线盘虽是铝线,但缠绕很整齐美观,连续服役十几年已超出预期,修修补补再战几年都没问题

网友:
十多年的耐用程度,还不错。

网友:
我家的白色的,差不多20年了吧,到现在一直在用,就换过按键,还不是触摸的呢

网友:
现在的电器都是计划性报废,到时间就坏

网友:
线盘是铝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晒一晒,铝线盘的压接口?

确实,这个是关键。

网友:
九阳的电磁炉电路板上面普遍盖了一个防尘罩,电路板相对很干净。楼主修一下还可以接着用

网友:
黑外壳的电磁炉都是后期产品,如果又是焊接的线盘大都是铝了。

网友:
算良心产品了

网友:
耐不耐用跟使用环境也有很大关系的,看内部那么干净,风扇上的尘也那么少,不像是经常使用的。也没有腐蚀的地方,出问题的概率就低。

网友:
九阳电磁炉,IC,老贵了,现在还有一个因为IC挂了,吃灰中

网友:
你这个应该用的不多,里面很干净的,质量一般般,看散热片就知道了。电磁炉电容容量减少,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测试,用计量插座看一下实际功率是多少,和标称对比一下,正常要比标称的功率少200w左右,要是少多了,就是电容容量少了,我老九阳20多年了,原来标称1800瓦,计量插座显示实际只有1400不到,后来把电容拆开,容量确实减少了,换了新的,实际功率到1600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