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精致小巧的白光XK-T12焊台

楼主(2025-04-20):
大概2017年,18年手电论坛团购的白光T12焊台,小巧精致好用,这么多年不知数码坛子里是否还有人在用它。。。

楼主:
原80团购,不含芯子,散件自装。。。用的是最大众化的仿907手柄,没支架。现改成这种铝手柄,和铝支架组成一套,手感类似原白光9501。

楼主:
做三支手柄了。。。

楼主:
刚改的手柄,以前用在苹果白光上,没休眠,有次忘关烧了一夜。。。

网友A:
用来用去还是原装变压器得好用, 变压器的无静电

楼主:
上温快,室温到用七八秒,从休眠200度一320庋三秒,温准,很好的了

网友:
挺好的工具,帖子手机编辑图片转不过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来用去还是原装变压器得好用, 变压器的无静电

那得是全原装FX-951,,,942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得是全原装FX-951,,,942

是的   又不贵  二手主机才100多   买个主机就好了

楼主:
唯一的改动是电源开关,原配因成本原因太差,自己正好找了个拆机日产的带灯双断开关,

网友:
这个听小巧的,比较方便,,,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又不贵  二手主机才100多   买个主机就好了

得全套原装,,,包括防烫胶皮。。。。

楼主:
拔芯子时好使。。

楼主:
主机没巴掌大。。。

楼主:
品质挺好,铝壳上下,前后都挺厚实的,,,手电论坛出的精品,

楼主:
内部图。。。主控、台达代工的苹果24.5V,2.65A的电源。

楼主:
能上TX1,,,只是最大功率只78瓦,不知是电源还是主控限制了。TX1只能半功率用,室温到用22秒

网友:
同款也在使用中

网友:
现在也差不多还是这个价,彩屏的那种贵的多,还有300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