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1997年的D-Link DE-1600i Intelligent Hub集线器,支持AUI,BNC,RJ45端口,有些疑问

楼主(2025-04-20):
如题,此机生产日期大约为1997年,如今快30年了,上电依旧可以正常开机,用它可以做与老式AUI、BNC网卡的桥梁。12个RJ45网口测试了,都正常,是10M的,还可以联网。AUI的网卡,已不多见了。BNC网卡倒是有几块,都在床底吃灰中,还得组台老电脑,所以暂时无法测试这个端口,待有时间再测试吧。

外观篇:前面板接口齐全

后面,这四个网口的作用是什么呢?

内部,密密麻麻的堆料,几乎没有空间

SKYNET电源模块,没有屏蔽

2只黄色的继电器,另2只金封的元件是LM320

SNMP模块EH-160I,记得这好像是个协议吧,怎么也要做成一独立模块?

前面板LED的排线

朗讯的芯片

电源模块的参数

接上了自制的串口线,开始不出任何信息,后来做成了直通线,也是就一一对应的,有了一些调试信息,但是乱码, 不知所云

面板指示灯内容,很丰富,可以显示网络使用率

电脑可以连接,速度10M

CONSOLE接口得到的信息,全是乱码,还望高手指点是何原因。

网友A:
有些年头了。。当年这玩意,不会低于2000。。90年代开网吧有3块D-Link哈伯也是10M的16口的。。全厚实的铁壳的,比一款砖头还重点。。。。。谢谢分享,

网友:
当时的确不便宜

网友:
电源模块还有点用,外壳也有点用,其他的真的是一点用都没有了,如果想清理腾地方的话直接卖废品算了,保留着只能有那么点情怀。

网友:
这货当年可不便宜,坛友能插AUI和BNC网卡的老电脑是啥样的?

网友:
我手里有个8口的,也是带BNC口,TW产,现在还在用,牌子忘记了

网友:
BNC接口网卡,这种类型的接口网卡对应于使用细同轴电缆作为传输介质,似乎比较久了,具有ISA和PCI总线接口的BNC接口卡。

网友B:
二十五年前用过,网吧里,记得两台电脑之间复制文件,那其他电脑就不要上网了,卡死,后来老板狠狠心换成交换机了,那年代交换机比HUB 贵好多

网友:
com口乱码要么是波特率不对 要么是用的usb 转com的线问题,或是com线序特殊--这种可能性不大,dlink的调测接口、线序都是用数通主流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年头了。。当年这玩意,不会低于2000。。90年代开网吧有3块D-Link哈伯也是10M的16口的。。全厚实的铁壳 ...

1995 年 ACCOUNT 牌子的 16 口,要 1000 元。
D-LINK 属于高端品牌, 后来有了 TP-LINK .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波特率不对?用SecureCRT试试吧。

网友:
这个老物件,值得收藏,因为存货都不多了,都当废品垃圾扔掉了;当年我用电话线上网的,加个分支,叫什么ADSL,可以打电话,又可以上网。

网友:
做工不错,数据使用应该没问题,但是视频使用就可能有点问题了

网友:
高级设备啊,改传输率看看

网友:
老古董,谢谢分享,做工不错!

网友:
console是乱码会不会是你波特率不对,面板上有标注,波特率9600

网友:
古董有古董的用处,多年前一个客户网络有问题,网络不大不小的,六十来台电脑,需要抓包,结果他交换机全是不可网管的,手里又没有分路器,就去网上买了一个4口还是5口的HUB,这玩意儿接收数据的端口会向所有端口转发数据包,所以在流量不大的时候可以充当分路器的角色,就用这玩意儿接他主干链路上抓包把问题找出来了

网友:
乱码,会不会可能编码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十五年前用过,网吧里,记得两台电脑之间复制文件,那其他电脑就不要上网了,卡死,后来老板狠狠心换成交 ...

HUB是一堆端口共享带宽,交换机是每个端口独享带宽
2000年上大学的时候,我们三个同学为了在宿舍连机打游戏,花百元买了一台5口的10M Hub,TOPSTAR品牌的,那时候的D-Link可买不起,网卡我们买的是TP-Link的8139芯片的PCI网卡
复制文件只有1MB多的速度,实在是慢,但是不影响联机打暗黑2、三角洲、CS、星际争霸之类的游戏
两台机器对拷文件时,另一台电脑几乎都无法通过网络访问这两台电脑,带宽占满太卡了

不过那还是Win98的时代,虽然总是会蓝屏,但是网络共享特别方便,我的电脑里面右键共享一下磁盘或者文件夹,其他电脑就可以方便的访问了,有时候因为硬盘容量不够,游戏和视频都是通过网络访问的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大家围在一起看盗版光盘上的日剧,女主是真美呀,俩人一起嘿嘿嘿也是感觉随便随便的事

上大学前,我还把我的破电脑搬到同学家连游戏,用的就是BNC接口的网卡,两台机器连网简单,一条够长的同轴电缆,再弄两个BNC口的T型头,以及各一个终端电阻就搞定了。BNC联网是串联的,联网方便,也不用交换机,但是因为是串联模式的,只要有一个端口出问题,可能整套网络就掉线了,速率也只有10M

网友:
得到过一个10m传输的路由器,好尴尬,最后拆了就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