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炸鸡的65w充电头子GENAI TC-039

楼主(2025-04-20):
朋友给我的新的就用了两天一夜……我是没有听到响,但是就是不输出了…好多天了今天想起来拆看看…新结构的看不懂…

网友A:
看着用料不错,是铜散热片吗

网友B:
电源插头和线路板哪里接触不良造成的吧

网友C:
看芯片像INN3168C

这个贴里面的跟它长得一模一样

网友D:
主控炸的大揭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用料不错,是铜散热片吗

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插头和线路板哪里接触不良造成的吧

再接触不良也不是炸鸡的理由…这个是新的,新的…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芯片像INN3168C

这个贴里面的跟它长得一模一样

没有心情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控炸的大揭盖了?

嗯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大功率的充电头子还是技术不成熟啊…

网友E:
这个充电头用 料看着还可 以,坏了就换个新的

网友F:
好像还是个经常听到的牌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芯片像INN3168C

这个贴里面的跟它长得一模一样

是INN3379C,氮化镓

网友:
氮化镓充电器有点小贵。笔记本电源也是这种要100多块。你在用的充笔记本还是手机???话说回来,新的坏了应该可以免费换一个啊。拆了就不保修了。

网友G:
拆得不彻底,看得不清不楚。

网友H:
怎么能炸成这样?

网友:
太惨了,芯片的天灵盖都炸了一个角!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充电头用 料看着还可 以,坏了就换个新的

换个毛线,手里的头子很多够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像还是个经常听到的牌子

我是经常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拆得不彻底,看得不清不楚。

没心情拆下去了,再拆就得解焊铜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怎么能炸成这样?

插着给PD22w充电宝充电,两天一夜…具体啥时候炸的搞不清楚…充电宝倒是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