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小山拆解:拆个多年前带配重块的双飞燕N-810FX鼠标,5PIN的USB线如何改

楼主(2025-04-20):
多年前淘来的,好像也是周末跳蚤市场,估计也是1-2元一个的,毕竟以前没有那么大手笔。

品牌:双飞燕(繁体字——雙飛燕),自带小slogan:“我们一起飞”
型号:N-810FX
额定电压,电流:5V直流30mA
当年的制造商网址还是  www.win2.cn ,现在已经更新为 A4 TECH的网站—— A4tech双飞燕官方网站

底部易碎贴标明2013年9月生产(与我某个重要时间接近了),一般易碎贴下面就有螺丝固定,这个也不例外。

此外,靠近顶部的两块防滑条下部还有两个固定螺丝。

我这个以前给USB-A线加过热缩管(那个防扯的注塑块断裂了,当时为了辅助固化,涂抹了一些AB胶,所以时至今日还有白色的胶痕)

开壳还是挺轻松的,打开后,内里有点东西——
首先引入眼帘的竟然是靠近中部的一块圆滑梯形的配重块,啧啧,实在别开生面呢。

底壳与顶壳的模具倒是挺精致的,还是比小厂或山寨的强大太多。

PCB板的背面拍糊了,改天另外拍吧,现在不想补拍。

正面的料子还是挺多的,SONIX的中控IC,光栅编码。
微动好像名叫HUANO(华诺?),左右键是两个绿点,滚轮是一个白点。

比较好奇的是USB-A线接到PCB板上的竟然是根5PIN的接插件,这个比焊接死的可替换性强多了。
不过带根1.5-1.8米的大尾巴还是不方便,所以想着用个TYPE C的母座改另一种接插的形式。
可这个5PIN的接口定义到底会是怎么呢???如果改TC口应该如何接线,希望有经验的坛友给点建议嘛。

据说N-810FX可以修改DPI,不过好像比较机械的一次一次改,下一次又得重新设置。另外,不清楚是否需要下驱动或APP才能修改,有空了再看看呗。

匆匆打开,又匆匆合盖,先这样吧。

码字与发帖不易,多谢观赏,欢迎打赏。

楼主:
一些参数与评论,从网上拷贝过来——

有线鼠标(N-810FX) (a4tech.cn)

驱动下载_Driver Download - A4Tech双飞燕

网友:
做工很不错了,那个年代,罗技销量第一,双飞燕第二。

网友:
我现在用的也是个很老的双飞燕,感觉比你这个还老。

当时是别人丢的没有USB线,我捡回来找了USB线补上,一直在用。手感不错,指针不乱跑。

USB标准的红白绿黑4根线再加上一根屏蔽线,就是所谓的5根线了

那个滚轮编码器,就是烂大街的编码器,跟光栅扯不上关系哦

网友:
为啥芯片上面会有部分是蓝色的。

网友A:
5PIN的线可能有一根是USB线的屏蔽层

网友:
我这双飞燕16岁了,真是耐用,当然微动用WD-40处理过

网友B:
v+v-d+d-外加一根屏蔽层,这不正好五根

楼主:
引用 网友B:
v+v-d+d-外加一根屏蔽层,这不正好五根

最下面那两根黑色的一个是共地还有一个是屏蔽层么,但是我改C-C或者A-C的线就可能不涉及屏蔽层了,可以舍弃是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下面那两根黑色的一个是共地还有一个是屏蔽层么,但是我改C-C或者A-C的线就可能不涉及屏蔽层了,可以舍 ...

为什么非要改成C口?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日

网友:
引用 网友A:
5PIN的线可能有一根是USB线的屏蔽层

正解,5P的都有一根是屏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非要改成C口?

试试热插拔,带线的不方便携带,毕竟A-C或者C-C的充电或者数据线一大堆了,手机的、电脑的,各种。。。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试热插拔,带线的不方便携带,毕竟A-C或者C-C的充电或者数据线一大堆了,手机的、电脑的,各种。。。 ...

那不如直接换无线鼠标算了...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不如直接换无线鼠标算了...

也有一堆的无线鼠(从最简单的RAPOO雷柏,HP笔记本配套的S4000系列,到罗技MX900一类),这个老雙飛燕也想升一下而已,动手快乐快乐,哈哈

网友:
双飞燕鼠标喜欢使用华诺微动,质量还算不错。
USB用的红白绿黑4根线再加上一根屏蔽线,愿意的话,可以使用万用表量一下主板与USB口接线定义,屏蔽线应该是接在USB外壳上的,其余四线应该对应USB的四针。

网友(2025-05-20):
红色v,白色d—,绿色d+。黑色g,粗黑接背面。
改热插拔口关键是有个打磨机削塑料。

这个鼠标性能低,改了没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