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楼道灯红外感应器

楼主(2025-04-20):
这几天无意中发现6楼7楼8楼的楼道灯感应器同时出问题了,现象为没人的情况下感应灯会自行亮,熄灭后过几十秒又自行亮,顺序不一,不断在重复这个过程,在有人走过的情况下是会正常亮灯,2楼至5楼正常。我怀疑是感应器坏了,昨天买了一个感应器先把6楼的换了,晚上678楼还是继续这个现象,把6楼球泡也换了,还是一样。今天把7楼的感应器换新,看看今晚结果如果,不行再把8楼的也换了。这种现象我从没遇到过,如果是感应器质量问题,哪为何6楼的感应器换新了,灯泡也换了,故障还是继续出现?假设其中一个感应器出问题会影响其它感应器连锁反应的话,故障也应该是678楼灯没人的情况下同时亮同时灭灯才对,所以这个假设应该不成立。再来一个假设,678楼之间的住户家里增加了一个干扰源?这个信号干扰源能触发红外感应器作出反应?真的百思不得其姐

网友:
这个我遇见过,我是这样处理的:
第一次我发现我开led会激发远处感应灯亮起来,而且是概率问题,我拆机看了看没有emi之类的,我手里没东西就在开关入口并联一个小安规电容,当滤波用。概率减小,但是在半夜开led还会激发,其他灯不会。
第二次拆了一套充电器的emi,地线原本打算钉墙上,订不上作罢,地线悬空并在入口,这次又降低了激发概率。

网友:
红外一点也不好用,全靠气温差识别,天气热人体和环境温度温差小的时候,贴到脸上都未必能识别出来,现在雷达识别的模块也很便宜了,那玩意才是未来

网友:
找找原因,感应开关用着方 便

网友:
我家用的也是这种现象,感觉装在窗口附件的晚上更容易发生

网友:
蹲个后续,听着像干扰

楼主:
刚才问过一些半专业水电工,说不能用四线的感应器,我这种是火线进,消防进,火线出,零线共四个接口,是朋友价绍用的,说是碧桂园物业专用牌子。半专业水电工说要买两个接口的感应器,一火线进,一火线出,这样就不会触发没人也亮灯的情况,但也有一个缺点,阻容降压的杂牌LED球泡会出现熄灯后暗亮的情况,四线接口的感应器适合白炽灯使用,我也不懂,死马当活马医,上网买个两接口的国际电工回来试试效果

网友:
这种灯貌似很容易受干扰

网友A:
会不会有只狗或者有只猫在附近经过

网友:
不负责任的胡乱猜测,应该是有外在干扰源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有只狗或者有只猫在附近经过

没有,加装电梯的出口走道,2米*2米的空间,一梯两户,从阳台进家,地下要刷卡才能开电梯门,走道是独立的,楼梯没有地方能进到这个走道,这一栋没有人养猫狗,看过确实没猫狗走走也会亮,也没有老鼠,蟑螂,壁虎爬过也能亮

网友B:
红外线感应开关不太好用,我这十多年来的感受。还是微波感应的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外线感应开关不太好用,我这十多年来的感受。还是微波感应的强。

这种我怕隔壁有点动静也触发亮灯

网友:
换成白炽灯试试

网友:
楼梯间使用红外线感应的比声光感应的更方便

网友C:
会不会是电梯干扰

网友:
加一个灯试一试!!!

楼主:
这种是继电器的,继电器吸合了,220V都有输出了,估计白炽灯也会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电梯干扰

如果是电梯干扰,哪为何只干扰678层,而2345层没被干扰?

楼主:
刚才在家里做了一个实验,把拆下来的6楼和7楼的感应器放房间里,接好线遮好窗使房间暗到晚上级别,人走过能亮,工作正常,人没走动,灯不会亮,所以两个拆下来疑是有问题的感应器在我家里是正常使用,没发生没人走动也会亮的情况。初步估计678楼感应器被干扰了,会不会是远处几百米几千米开外大楼的广告灯或霓虹灯给干扰了,旁边的居民楼刚好是5层,我这678层刚好没被旁边居民楼挡住,5楼以下就刚好被旁边居民楼挡住了。再来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真是远处大楼的光线给干扰了,哪为何以前没干扰,近段时间才干扰?如果不是远处大楼的干扰,哪会不会是旁边一栋一住户大屏电视机的屏幕光线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