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晖,在远程设置了一台可以访问的电脑,电脑是公用的,如何设置访问...

楼主(2025-04-20):
如题,每次自动登录,无论谁都可以访问,尴尬

网友:
用户管理啊。

你不能把管理员账号分发出去。

网友:
等待楼主详细解决问题的反馈。

网友:
一定要自动登录吗?

楼主:
回答各位,原因找到了,很简单的原因,在登陆时我选择了记住密码!之后退出登录,重新登录时,记住密码项前的勾去掉,就可以了。虚惊一场。

网友:
公用的肯定不能记住密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