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12V/25A灯箱电源 型号300-12

楼主(2025-04-20):
偶得俩灯箱电源,看着小巧,功率还蛮大,轻的(约200g)已拆过了拆12V300W灯箱电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245&fromuid=3243465
(出处: 数码之家)

再拆这个250g重一点的看看

铭牌

抠去天盖

拆散

初级,方桥+LP9955S+8N MOS

次级,431+2颗10A半桥+大电感+双2200UF

这个比先前那个轻的明显强壮些,还自带风扇散热,看样子是单管正激方案,芯片据说与NCP1252兼容
测了下,12V输出蛮准,电子负载电流限制只跑到8A多没啥问题,比上个可强太多了,但不知能不能干到满载 25A。

网友:
这个看起来比前面那个好

网友:
我觉得达到25A不太容易。

网友:
估计跑不了25A,

楼主:
看整流是俩10A的,那最多也就20A咯,正常还得打点折

网友A:
这么小个磁芯变压器,还反激式的,也就是个六七十W顶天啦,给你看个真正300w开关电源,还是tl494半桥驱动都要这么大个磁

网友:
稳定使用的话,15a左右差不多了

网友:
谢谢分享!!不过看变压器,感觉这个300瓦有点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个磁芯变压器,还反激式的,也就是个六七十W顶天啦,给你看个真正300w开关电源,还是tl494半桥驱动都 ...

确实,那个反激的实测磁芯才32mm,肯定虚标

楼主:
刚刚测了下纹波,正激的确实比较低,带载30多W的灯泡
正激带载,84mV,频率约100KHZ

空载带自身的风扇,38mV

再看反激的就大了,420mV,频率约66KHZ

空载536mV

再上个ATX 5V的纹波看看,整机带载约60w,纹波约28mV,
半桥结构,估算工作频率约33KHZ的样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