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动汽车动力部件是不是很省空间?

楼主(2025-04-20):
燃油车据说发动机,齿轮箱很占空间,

电动汽车动力部件相对燃油车小很多么?
大概小多少呢

网友:
是空很多,但空多少不知道。也说不出来数据。

网友A:
但电池占了大头。

网友:
特斯拉前机器盖里是行李箱

网友:
很简单类比,看下二轮摩托车和二轮电动轻摩可窥一二;日后趋势就是四轮电动车就会像二轮电动车把电机集成至轮毂上,目前还有安全瓶颈没解决技术上已完全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电池占了大头。

燃油车底盘是金属块配重,电动车底盘是18650配重么

网友:
车头占用空间起码少一半

网友:
同功率的电机比内燃机体积小得多,散热需求也小得多,但是它所需的电池体积则比燃油大得多。

网友:
小0.85个平方,不信你量。

网友:
小倒没有小,动力电池把驾驶舱的空间都偷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