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终于知道电池还是要加保护板才行

楼主(2025-04-20):
一直未管它,电池饿死了,内阻2.2Ω,已经无法充电了
告诫大家,改装电池已经要加保护板,勤快你就不加,懒人一定加

网友:
已经坏了好多个了电池鼓包

网友:
有保护板当然是好的

网友:
有保护肯定是对锂电池的最后一个保护,不然爆了就麻烦了

网友:
必须加,不加就饿死,加了半死

网友A:
这就是充电电池要定期充电的原因,一直放电,不充电,肯定不行;另外,电池一直充电也不行,特别是聚合物电池,估计很快就怀孕鼓包了。

网友:
这个充放一体的4057板子也是带保护的吧

网友:
幸亏还不是太贵的东西

网友:
从报废的手机电池里拆一个保护板就行...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日

网友:
有保护板的电池放几年也会饿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充电电池要定期充电的原因,一直放电,不充电,肯定不行;另外,电池一直充电也不行,特别是聚合物电 ...

反正很久了,我另外一个放卫生间的,,至少1年有了,里面放的就是软包聚合物,记得还发个帖子
里面鼓包与否没看,应该没鼓包,所以不见得,一直正常使用

网友B:
过放导致电池报废是一方面,还有那个泓力电池,质量真的是非常的啧啧啧

网友:
锂电池肯定要保护板啊

网友:
现在手头是越来越多的锂电池的东西了,时间长了总是这个哪个忘充电,就怕电池过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放导致电池报废是一方面,还有那个泓力电池,质量真的是非常的啧啧啧 ...

其实电池多得不是一点点,都是垃圾电池,所以刚才俺又换了一个没加保护板的电池上去糟蹋,,加保护板我还要找胶布,找保护板,找线剥线,还要多焊几个点,我懒我有资本,哈哈哈

网友:
加块你护板能稍好点,长时间不充电还是不行,没亏电放久的电池,充到3.8,9v就充不进去了,不知咋回事。

网友:
想找放电截止3v的保护板 淘宝成品貌似没找到有。  坛里看某位大佬改过  不会弄。  目前除了自带保护板的 都是果奔,坏了再换,还可以让吃灰的点焊机发挥下作用

网友:
曾经组的14串大单体电池保护板触发,然后没有仔细检查直接裸奔,用了一段时间发现貌似不对劲,仔细检查发现一个电池短路了,但是少了一组都超标充电,还好后来更换短路的那一组就恢复了原来的性能,运气好没有酿成大祸.最近组的电池已经改成蓝牙APP款保护板,有空就检查检查系统状态看看单组压差.

网友:
保护板比电池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