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全网首拆!井上宫和SIMCO的静电消除器(离子风机)的拆解与对比

楼主(2025-04-20):
当年在公司总部培训时,看到维修组每个工作台上都有一个特殊的风扇,经询问得知是消除静电用的离子风机,吹出正离子和负离子可以中和静电,几秒内就能把数千伏的静电中和掉,感觉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

后来在家折腾电路板时,手上一个小火花把一片主板给整坏了(安装4代i5的Mini ITX主板,点不亮了……),后来联想到北方干燥的气候和摸啥都被电的状态,以及塑料板上摆放的小元件总是相互吸在一起分不开,就决定买一台离子风机玩玩

然后,就真的买了一台摆在桌子上
一方面用来消除静电,另一方面也可以在焊接的时候吹散烟雾,甚至天热没开空调的时候用来当可调速桌面风扇来用(地上摆的一台高配游戏电脑,热气哄哄的伤不起呀),简直是花一次钱,享次受,真的感觉太划算啦,哈哈哈哈哈

突然有一天,发现它吹出来的离子风好像消除不了静电了(元器件又相互粘在一起了),但懒得修先凑合用
然后又有一天,公司搬家了,需要我架设一个维修台,得再买一台离子风机
然后就有了这个贴子啦~
一方面拆解看看内部结构和原理,另一方面看看我在小黄鱼上买的SIMCO离子风机的质量如何,嘿嘿

小黄鱼订单,号称美国制造的SIMCO离子风机

过几天就收到的箱子,虽然是二手机,但竟然是原装的包装箱

包装箱内部东西不多,覆有塑料包层的两片缓冲泡沫,电源线一条,说明书一本,合格证一张

合格证非本机的,序列号对不上

说明书是全英文的,里面有机器的爆炸图

请来家里的“星星”喵做为监工,避免我困到睡觉啦,哈哈

左边那台是我以前买的井上宫,右边那台是这我在小黄鱼上买的号称进口的SIMCO
两台机器做对比,正面看也就贴纸和细节不同,估计内部结构差不多

背面照,井上宫的电源插座是带保险丝的,但我懒得拆开看规格啦,哈哈

侧面照,两台机器看不出区别
井上宫的这台手拧螺栓更大一些,手感更好

底部,两台机器的螺栓孔完全一致,可能是工业标准哈

井上宫的这台机器的标签,信息量太少了,只有高压危险之类的

SIMCO这台,就标识的更清晰啦

井上宫这台,重量约2.4公斤,买来的时候觉得挺重的

但是SIMCO这台重量更离谱,超过3公斤了
估计内部的变压器功率更大吧~
反正我觉得这类设备,只要没有安装“无用配重”,还是越重越好的~

先拆它,看看它的做工与质量
看看小黄鱼上买的二手货倒底靠不靠谱~

侧面的螺丝是带有平垫和弹垫的,固定的更坚固

打开前壳,除了风扇,其余配件均安装在前壳上

可以看到固定在后壳的风扇,以及前壳上的部分配件

把风扇取下来,就能分离前后壳了
风扇没有参数标识,是一台铝制外壳的220V交流风扇

取下来的后壳,啥都没,就是金属扳金+喷漆

风扇进风口防护网,一个字都没有,不知道啥材质

这是取下后壳的主机部分

这个是高压放电的区域,绝缘固定架上有三个金属圈
内圈与外圈有导体连接,中间圈上尖头的放电针

金属圈是铜色的,用磁铁测试不吸,但不知道是不是纯铜
外圈与中圈之间还并联了一个电容

看样子是两个电容串联在一起的
毕竟这部分的电压高达数千伏

这是放电架的细节照1
中间的绝缘十字架,是用铆钉和金属片固定的

这里是内圈与外圈的连接金属片
这个金属片还做了一个凹陷,做为清洁刷的限位

这是清洁刷的旋转部分,没有复位弹簧
所以这台SIMCO的离子风机的清洁刷用起来手感很差,需要先顺时间旋转到底,再手动逆时针复位清洁刷

这是SIMCO的高压变压器
左侧的黄色部分是初级,毕竟是220V的,估计线径很细
右侧黑色的护套里面是变压器的次级,据说输出电压高达7-9kV,所以线圈匝数肯定非常多,绝缘也非常厚实

高压变压器尺寸1

高压变压器尺寸2
网上搜了一下,这个尺寸的高压变压器,输出电压高达7-9kV

变压器的次级,线非常粗,估计绝缘层非常厚

拆掉四颗螺丝,可以取下高压变压器,上面有两片金属片

电路板没有找到固定螺丝,所以拔掉旋钮,准备拆解电压器固定螺母

拆掉螺母后,控制板就可以取下来了
元器件非常少,结构很简单

左上角的小电位器不知道是干嘛的,还有三颗电阻

板子上有两颗红色的电容,应该是CBB的吧

另外一颗红色电容,以及一个蓝色的ZOV电阻,也就是压敏电阻,估计是起保护作用的

控制板上的可控硅,BT106,用来给风扇调速

这是BT106的参数

机器的指示灯,用的是氖管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机器内部有强电磁干扰,所以没有用常见且廉价的LED呀

用万用表测量一下高压变压器的次级,竟然有10.8兆欧
这得用多少匝线圈呀

装回去前,给高压变压器过过秤
超过1.5公斤了
这货在主机内部的成本应该算是是大的吧

把离子风机放在全黑的环境下
可以看到中圈放电针发出的浅蓝色的光芒
高压电正在不断的电离空气,释放出正离子和负离子……
至于电离后的空气是啥味道的,本人鼻子不灵敏,啥了闻不出来……
只能听到淡淡的放电的声音

井上宫的离子风机拆机与检测,放在二楼了,请大家移频到二楼观看~~

楼主:
拆完SIMCO的机器,就要拆我之前购买的这台井上宫的离子风机啦
这货不知道咋时候犯病,吹出来的风里没有正负离子了,降级成桌面小风扇了,所以拆开来看看是啥情况

就是这货
它的重量比SIMCO要轻,估计内部的高压变压器功率也要低一些

它两侧的螺丝手柄虽然比SIMCO要大,手感也更好
但是省掉了平垫和弹垫,估计在振动环境下的固定效果要差些

老规矩,拆机用的依然是得伟的DCF-680
非常方便的电动螺丝刀

拆开前壳
结果与SIMCO的相同
但是这货的主要部件,是固定的后壳上的~

前壳仅仅只有一个控制板,和一个指示灯啦

把主机放倒,可以看到它的高压变压器

前壳的控制板,所有线路都是插上去的,好评~
氖气指示灯和外壳是用胶固定的

高压变压器
可以看到它没有SIMC的高压变压器“粗壮”

电源插座的地线,是与变压器的外壳紧密相连的
这种内部带高压电,并且全金属外壳的设备,插座要良好接地是安全的保证

控制板看着比较规整,侧面插座(除了高压变压器),都打了胶

控制板没有固定螺丝,只好拔掉调速旋钮,拆除电位器的固定螺母

取下控制板
结构要比SIMCO的控制板更简单一些

CBB电容,只有一颗

灰色的这个是软软的,触点冰凉

拔掉软软的外套,里面是一颗可控硅

型号是BT138 600E

这是官方参数,一堆鸟文

搜到了国产替代,中文规格书

咱们看一下高压放电部分的结构

也是相同的三层金属圈
中层金属圈上面有放电针

内圈和外圈是有金属片连接在一起的
金属圈不是铜色的,不知道是不是不锈钢

换个角度

再换个角度看放电系统

放电架,是与风扇简单固定在一起的

稍微一取,放电支架就下来啦
这个放电支架结构非常简单,感觉就是金属环加热后,直接“熔”到塑料架子上了

这是前面板的清扫刷支架,中间是带有弹簧的
这个带弹簧的非常方便,清洁的时候只要向右(顺时针)旋转到头,再一松手,清洁刷就自动旋回到初始位了,非常方便
这点比SIMCO的纯手工旋转的清洁刷要方便多了

这是清洁刷头
很小很可爱

这是主机所有的部件,结构很简单
感觉做工不如SIMCO的机器那么好,但是也有一些自己的优势

为了检测这货为啥吹出来的风没有离子了,于是测试了一下高压变压器的输入端,也就是初极,220V的那个线圈
纳尼?电阻无穷大?
看来是初级线圈断了……

测量一下变压器的尺寸,准备去万能宝上买一个

尺寸2

尺寸3

高压变压器的重量,只有SIMCO高压变压器重量的一半
看来是个小功率版本的

万能宝很容易就搜到相关的配件了

确定坏的这个变压器,是图中右侧那个“小功率版本的”
图中左侧的那个,我测量了一下与SIMCO的相同
看来这些配件都是标准件呀~

擦,小功率版本的变压器一只也要57元
而我在小黄鱼上买一台二手功能全好的SIMCO离子风机整机才62元……
算了,不修了,维护一下当做桌面小风扇吧……

维护嘛,当然就是WD-40一下电位器啦

电位器引脚处有很大的缝隙,可以插入小红管直接喷
用几层抽纸接着底部,喷一下就来回旋转几次,持续3次,估计这支电位器可以用好久好久啦

简单的看一下这支变压器
初级线圈很小很累,估计漆包线很细

高压部分被灌封了,引线也比较粗

这是井上宫的这台机器拆除高压变压器后,转速最快时的功耗

这是SIMCO的机器,调到最大转速的功耗
可以看得出,相比风扇的功耗,高压部分的功耗非常小

合个影,嘿嘿

由于家里的这台机器因故障拆除了高压变压器,所以变身为普通的桌面风扇了
只好淘汰给媳妇,让她玩游戏的时候吹风用啦
而我买的这台SIMCO“真”离子风机,就留做自用了

商家货真价实,所以又重新买了一台,还主动给我优惠了2块钱,嘿嘿

直接发到公司了,过两天到货后,在公司焊接维修时就不怕静电啦
咱们办公和维修桌专业吧,嘿嘿

感谢各位的观看哦~我和猫猫们都祝大家工作顺利,年年发大财!

网友:
离子原来是高压击穿空气造出来的

网友:
井上宫是谁?是小日子的拍AV小电影的那个宫子吗?哈哈;言归正传,静电对电子元器件的危害确实很大,所以很多家电的外壳都应该有接地,房屋建设时最好留有等电位接地,然后插座开关都要连接到大地,不是零线,而是真正的地线。这就是三插头的用途,比两插的要安全可靠。

网友:
浦西好俊俏啊

网友:
东西不错,用料实在

网友:
离子风是什么感觉 ?

网友:
早些年差点在隔壁下手,结果卖超跑路了。。。。。。现在真有需要就人肉接地.........

网友:
电蝇拍后放风扇会不会也有效果

网友:
防静电风扇,第一次听说,怪复杂的。

网友:
这玩意看着和比亚迪那个绿净PM2.5过滤器一样的,就是静电发生器,靠静电吸附粉尘,然后那个刷子不是清洁用把,就是静电发生的一部分

网友:
想验证效果,建议楼主用塑料棒撸猫毛,撸到根根竖起,然后静电风机一吹,如果猫毛马上倒伏,说明效果杠杠的

网友:
鱼上好多卖这个的,都是工厂淘汰下来的,大多50左右,结构简单基本就一变压器加个风扇。早前想买一个感觉还是贵,等再便宜点再说。给不知道原理的人科普一下静电消除原理,高压电离空气正负电子被离子化空气携带吹向带静电物体,例如透明胶带塑料薄膜等等,如物体表面带正电 则被正负离子风吹到时,离子风正电荷和物体表面正电荷同性相斥被排除到四周消散,离子风负电荷和物体表面正电荷异性相吸互相抵消,则物体表面不在带电,完成静电消除。

网友:
小猫挺漂亮的

网友:
那个故障变压器初级线包里会不会是有温度保险的,变压器温度升高温度保险开路了。

网友:
东西不错。静电很刺激。

网友:
臭氧发生器?

网友:
静电消除器,挻详细的拆解注释,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