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强电箱空开,怎么跳线?

楼主(2025-04-20):
如图所示,旧空开全部拆掉,更换新的空开。

新的空开用的是正泰的窄位漏保,所以需要重新跳线。

请教如何拉跳线(已经有了6平方的BV线,有红蓝黄三根,各一米;所换空开均比照原来空开入手。)。

最好有图示(零线、火线、地线接入线路)。

本人虽系小白,诚心请教,第一次自换强电箱,如有其他相关注意事项,也请一并告之。

谢谢大家。

网友:
这个样子,最前边的跳线负荷较大呀

网友:
蓝色那一排线也经过空开就好了,关键是要找到对应的线,原来的线因为是接汇流排,大概率没按顺序接的

网友A:
我好像找到了11根零线接到汇流排,但火线只有10根进了开关……

网友B:
这个不是很简单吗?总开开下接分开关,分开关并联起来。
注意!分开关的接线,到房间的管子的电线(零,火线)为一个回路。接线接在同一个开关上。

网友:
小白的话还是请专业电工做。
你需要把所有零线都火线理出来,一对一接漏保。上面的总线比照最大功率用零火线分别跳接起来。地线不用动,接一起就行。
偷懒一点的办法就只把总闸换成漏保,其他保留,基本上也能满足一般使用,缺点是万一漏电会跳总闸。

网友:
我看到的是线都不粗,像是2.5的线,

网友C:
汇流排最方便、可靠。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好像找到了11根零线接到汇流排,但火线只有10根进了开关……

还真数了?最右边两根零线是同一个接线孔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真数了?最右边两根零线是同一个接线孔

没什么影响?

网友:
这个得问楼主了

网友E:
用汇流排,进线接中间比较好。原来方式后端功率全叠加到进线端了。

网友F:
即是小白,能找出相对应的零线吗,建议找专业电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即是小白,能找出相对应的零线吗,建议找专业电工

都扎好了,猪都能认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好像找到了11根零线接到汇流排,但火线只有10根进了开关……

多了一根火线(应该是作为废线,连线皮都没有剥),它没有接入。所以也就多了一根零线。不过我找到零线的时候没有发现这根多出来的火线,所以我以为该零线掉落了,就把它接到了零线端口。我也不知道这两根线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很简单吗?总开开下接分开关,分开关并联起来。
注意!分开关的接线,到房间的管子的电线(零,火线) ...

谢谢,如果没有接到一起有可能短路吧。但是如果把空开全部打开的情况下,似乎可以用呀。(小白不懂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汇流排最方便、可靠。

这种是好看,但是分路坏了不好检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汇流排,进线接中间比较好。原来方式后端功率全叠加到进线端了。

这个回复很有含金量呀,触碰到了我的知识盲区。

楼主:
我打算这样接线,请各位高手把把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