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固态优盘和普通优盘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5-04-20):
带磨损均衡的优盘,是不是都算固态优盘?

固态优盘比普通优盘好多少呢

网友:
不知道固态优盘是什么

网友A:
所有U盘不都是固态的么?U盘好像没有机械的吧?

网友B:
就是带USB转换芯片的固态盘,识别出来就是个本地磁盘,而且基本是无法做启动盘的。

网友:
U盘主控不太行,固态的,芯片不一样,主要是在缓存和随机读写速度非常优秀,

网友:
固态优盘和普通优盘读取速度不一样。

网友C:
固态优盘寿命不知咋样,,,速度快啊快的好像能1000m,,不过会过热,,到200-300m

网友:
速度快了,温度高了,会影响寿命的。

网友:
固态优盘 是固态硬盘+USB转SATA的优盘  这种优盘4K性能很好  不过发热比较大  比较贵
普通优盘就是普通的优盘主控直连NAND芯片的   这种优盘没什么4K速度  或者4K很弱  不过发热小  价格便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就是带USB转换芯片的固态盘,识别出来就是个本地磁盘,而且基本是无法做启动盘的。 ...

你错了  这个固态优盘是可以做启动盘的

网友:
就是硬盘接USB使用与普通U盘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错了  这个固态优盘是可以做启动盘的

是的,就是USB转SATA的SSD移动硬盘都能做成启动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U盘不都是固态的么?U盘好像没有机械的吧?

你没有看见过液态的?

网友:
主要区别就是固态U盘速度更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固态优盘寿命不知咋样,,,速度快啊快的好像能1000m,,不过会过热,,到200-300m ...

加转接盒子,用C口,我最快飙到1G,据说C*2口,可以2G,我没那设备,买了个这个2G的盒子,也只有1G不知道是盒子假的还是我C口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带USB转换芯片的固态盘,识别出来就是个本地磁盘,而且基本是无法做启动盘的。 ...

可以做启动盘,甚至可以做操作系统Live Boot Disk盘,固态U盘本质就是固态硬盘+移动硬盘盒

网友:
常见的普通优盘就一个优盘主控+闪存,比如SM3267 3281 IS903。图1
固态优盘是桥接芯片+固态硬盘主控+闪存,比如 2246XT 2258H 2263EN的U盘版型 图2

网友:
固态优盘 感觉比U盘要长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带USB转换芯片的固态盘,识别出来就是个本地磁盘,而且基本是无法做启动盘的。 ...

可以做U盘启动的

网友:
速度上200+没有不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