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给蓝牙小板加些外围元件

楼主(2025-04-20):
贴片蓝牙小板,用于接收手机蓝牙,连接小汽车AUX,为了避免共地的底噪,加了一只B0505S,然后再加一只耳机输出,一只type C电源输入,洞洞板搞定

网友A:
亲,可以用耳机软编织线类似细线能从板子焊接面直接跨接.

网友:
这是无线改有线啊。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功能扩展的方法不错,充分利用了原有板子上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可以用耳机软编织线类似细线能从板子焊接面直接跨接.

是这样跨接吗?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可以的,至少没有电线在板边围着.

网友B:
我有一个不带功放的蓝牙板,一个功放板,两个连接不能用一个电源,噪音太大,不知咋办。

网友C:
我有点弄不清啊,你说为了避免共地,是为了避免蓝牙板和汽车电源共地吗?所以加了一个隔离电源?
但是。。。但是你的耳机插孔输出一接汽车音响的aux输入,岂不是把两个地线又连在一起了吗?你不是做无用功吗?你这个隔离毛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点弄不清啊,你说为了避免共地,是为了避免蓝牙板和汽车电源共地吗?所以加了一个隔离电源?
但是。。 ...

B5050是隔离电源模块,5v转5v,通过线圈感性转换,所以从车载USB取电给这蓝牙模块供电,然后耳机插头输出连接到车载音响的AUX时,就相当于蓝牙模块是用电池供电一样,供电部分地和车载电源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不带功放的蓝牙板,一个功放板,两个连接不能用一个电源,噪音太大,不知咋办。 ...

这个就是共地的问题,所以共用一个电源时,好比我从车载USB取电然后音频输出到车载音响,就跟车载音响同一个电源,噪声很大。如果在蓝牙模块的电源输入位置加一个电源隔离模块(B0505S),就能避免共电源问题,完美解决噪声。B0505输出功率只有1W,不过对于蓝牙模块(不含功放),功率足够了。

另外,如果不同电源,例如用电池供电,也是很大噪声,就是蓝牙板子设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共地的问题,所以共用一个电源时,好比我从车载USB取电然后音频输出到车载音响,就跟车载音响同 ...

多谢指教,回头我也弄个B0505试试。

网友C:
楼上二位关于共地共电源的说法,我不敢苟同。
电源的内阻很小,对于交流信号来讲,共电源就是供地,是一样的,这两个没什么区别。
隔离电源的作用解决不了交流噪声问题,而是在于隔离的两段电路之间串扰、浪涌之类的共模干扰问题,应用目的是为了保护弱电一端的电路不受另一端(通常涉及高压或者架空长线场景)产生的意外所损坏。要使隔离电源起作用,那么它的电源端和地端都要隔离的,绝缘的不能通的。有一端连接上那隔离电源就是白搭(想象一下USB充电头的负极如果和220V的零线搭在一起的,那还是隔离电源吗?)。

综上所述,我认为你的这个隔离电源的设计,对于解决交流噪声问题一点用处也没有,就是白搭。还不如在电源入口处加LC滤波减少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二位关于共地共电源的说法,我不敢苟同。
电源的内阻很小,对于交流信号来讲,共电源就是供地,是一样 ...

我这是实践结果,反正加了B0505就没额外的噪声了,至于原理,可能说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是实践结果,反正加了B0505就没额外的噪声了,至于原理,可能说错了。 ...

听你的,我也买了一个加上了,确实有用,噪音没有了,再不用一个音箱弄两个电源了!

之前,我的音箱里两个板子,一个蓝牙、一个功放,两个共用一个电源,噪声大的没法听,没办法,我只能功放接一个电源、蓝牙接一个充电宝,现在终于可以扔掉旁边的充电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二位关于共地共电源的说法,我不敢苟同。
电源的内阻很小,对于交流信号来讲,共电源就是供地,是一样 ...

蓝牙电源干扰是个老问题了。你实践了就知道。我分2路LDO供电都没搞定。

网友:
解决共地干扰的办法:

网友:
谢谢分享,拆机改造帖
不知道改造后的效果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