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无线办公鼠标,都有哪些值得推荐?

楼主(2025-04-20):
这几年一直用G304,有点腻了,不知道还有哪些无线办公鼠标值得推荐?
价格不超过200块吧,普通办公。

网友:
罗技M720 值得推荐。

网友:
都是耗材,不需要太好吧

网友:
都用上304 了   只能越用越高级了

网友:
罗技M系列,看价格买吧。

网友:
看你对“普通办公”怎么理解了,有什么功能要求,比如快捷按钮?常用什么软件?
罗技G304正好在200元的门槛上,能选的其他型号不多,或者可以换个品牌找找?

网友:
我手不大,在用m750和anywhere2,750静音,手感轻柔;anywhere2比较稳重,滚轮好用

网友:
办公鼠标,最低端的罗技就足够用了。

网友:
罗技静音鹅卵石鼠标用了五年,换了一个左键的微动,继续使用。

网友:
联想和DELL的都可以。

网友:
我用的狗一!

网友:
办公?英菲克不可以?

网友:
小米鼠标2 ,手感和重量一流

网友:
以前买过一个雷柏无线鼠标,忘记型号了,很好用,一节干电池用一年,摔好几次都没事,

网友:
一定要用省电的,我这个小鼠标改的充电锂电池,不到一个月就没电,鼠标没有开关,待机电流5mA,工作电流(亮灯)还要高

网友:
雷蛇的有款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