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TH-50FX580C电视灰屏,怎么查

楼主(2025-04-20):
正常使用时,突然黑(灰)屏,有声音,关机再开,无法恢复,由于电视只用于看网络电视,所以灰屏后,无法盲操作进去播放软件,暂无再验证是否黑屏有声。开机时,能隐约看到屏幕微亮,按压屏幕时,可以看到很暗的光斑(不知这样描述是否合适)。已经拆机,但网上没搜索到同款案例,路过的大神请指点迷津,感恩。

断开任意一边屏线测试情况详见20、21楼,

逻辑板型号:EACDJ6E15,TB上搜到的同型号关联品牌都是海信或创维
通电且遥控开机后,断开2根屏线后,测试逻辑板各测试点电压,基本上有标称值的测试点电压值都符合丝印,VIN和Vin12,贴片保险管前后都是12V,而VGH、VGHP、VDAM、VAAR、VCM_CF都是0V,VGL是0.1V。断电测试VGH对地电阻,0 Ω,VGH短路了?
网上视频教程学习,正常情况下VGL是负电压,约-7V,而VGH是正电压,约12~30V,在此请教,这VGH电压是直接从主板过来的(左下黑色排线),还是逻辑板在VIN 12V基础上升压得到?
用万用表蜂鸣器档,测试全部贴片电容两端对地电阻,都是单侧响,无发现短路的贴片电容。左边几颗6R8围着的芯片是INX IN516(TB上搜同型号,显示这是液晶屏芯片IC),会不会是这颗芯片损坏短路呢?
基于对逻辑板的电压、电阻测量结果,下一步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A:
背光板高压输出正常否?

楼主:
补充两张屏幕开关机前后的照片
这种情况,是背光故障,还是液晶故障呢?感觉有背光,但无图像导致黑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光板高压输出正常否?

拔掉图4中这个接头,屏幕完全黑。否则开机后能看到屏幕亮起如上图。

网友:
如果只是背光坏,开机用手电照屏幕,能看到开机画面,台标啥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拔掉图4中这个接头,屏幕完全黑。否则开机后能看到屏幕亮起如上图。

这个接头是否灯条高压输出呢?LED1和LED2,共计2组,与型号标签中的参数接近(2CH),标签是79.2V,实测只有5.8V,电源板坏?

网友:
12V的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接头是否灯条高压输出呢?LED1和LED2,共计2组,与型号标签中的参数接近(2CH),标签是79.2V,实测 ...

跟据网上视频教程,测试遥控器开机通电瞬间时LED1 LED2输出插座的电压,指针式万用表(直流200V档)测量通电瞬间电压超60V(摆动),然后回落,网上视频教程说这是灯条坏。但按楼上的说法,用电筒贴近照屏幕,并没有看到图像。
开机屏幕如下图显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接头是否灯条高压输出呢?LED1和LED2,共计2组,与型号标签中的参数接近(2CH),标签是79.2V,实测 ...

断开灯条线后,插座处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C:
这现象是有背光无画面,主要查屏电路

网友D:
先给灯条单独供电试试能否点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据网上视频教程,测试遥控器开机通电瞬间时LED1 LED2输出插座的电压,指针式万用表(直流200V档)测量 ...

有的电视开机是处于待机状态,看指示灯,用遥控器使电视处于开机状态,再用灯照屏幕观察,手电离屏幕一定近一些。如果开机无指示灯亮,无显示,无声音,三无状态,先检查电源板,开关电源各路输出是否正常。还有,一般电源板电容出问题概率也很大,尤其是cbb容?测量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开灯条线后,插座处的电压是多少?

跟据网上视频教程,测试遥控器开机通电瞬间时LED1 LED2输出插座的电压,指针式万用表(直流200V档)测量通电瞬间电压超60V(摆动),然后回落到5.8V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现象是有背光无画面,主要查屏电路

屏电路,这就复杂了,
本想着,如果是电源板故障,就TB买块电源板回来试机,成就30多元修好。如果是灯条坏,要拆屏换灯条,工作量不少。
纯个人兴趣,爱折腾,太复杂了,估计自己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给灯条单独供电试试能否点亮

个人,不是搞维修的,没那么多设备啊,看灯条是79.2V 550mA,手中没有这样的供电

网友E:
才看到2016年的板子,cbb电容先换一下看看,尤其是那个深红色的,失效概率很大的,感觉应该是电源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才看到2016年的板子,cbb电容先换一下看看,尤其是那个深红色的,失效概率很大的,感觉应该是电源板问题。 ...

这个建议可以试一试,是这个CCB吗?得找找有没有这个型号,只找到105  474  155这三种,可以选一只临时代换吗

网友F:
你这种情况叫灰屏,现象是有背光无图像。
进一步检测方法,两边屏线分别断开,看有没有一边出图像,有就是一边屏短路,一般电容问题。
都没有图像,那考虑逻辑板坏了,测一测逻辑板上几个电压有没有(自己网上查,我也是一知半解)换一块就好。不行那就是主板坏了

网友:
如果屏幕有图像,无背光的话可以换这两个电容就好了,我修过同样的毛病就是牌子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种情况叫灰屏,现象是有背光无图像。
进一步检测方法,两边屏线分别断开,看有没有一边出图像,有就是 ...

断开一路后,可以看到一边图像了,继续怎么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