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找到个功放管安装的好方法

楼主(2025-04-20):
3进3出接线端子,改造功放散热器,随便搞,随便换。
等会把1969的4个功放管全部搞到一个散热器上,正好双声道70w,一个风扇搞定。

网友:
这个办法确实方便!

网友:
这是个好办法啊,,—,—,——

1

网友:
临时调试可以使用,很方便.

网友:
连锡也省下来。

网友:
散热器老牛啤了!

网友:
真会玩,自己喜欢就好

网友:
散热器不错,挺上档次

网友:
两个接线端子是纯铜的吗?压接可靠不

网友:
感觉装一个散热片上就可以

网友:
方便调试,办法不错。

网友:
管子连接线搞粗搞短

网友:
好办法!确实方便~~!

网友:
好方法,妙方法

网友:
搞一个厚一点的铝板,把两块散热器整合一起可以用一个风扇

网友:
这个思路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
谢谢分享,又学了一招。

网友:
临时调试很方便.

网友:
1969发热量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