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埋雷掉固件?更换主板修复佳能TS3180喷墨打印机

楼主(2025-04-20):
小区一大叔拿来一台打印机,说是他女儿的,不知怎么用得好好的突然间就开不了机了。机子型号是佳能TS3180,是台一体机,带扫描仪的,还能连WIFI和手机,好像很牛B的样子,据大叔说当年六千多块钱买的。

我试了一下机,摁开关没反应,长摁、短摁都没反应,指示灯也不亮,液晶屏也没显示,好像没插电的样子

不通电那就先看电源吧,看一下后面,电源在这儿

是个模块化设计的电源(输出电压24V),不行可以整个换掉,方便快速维修,对于上门维修的师傅就灰常NICE了,工具都不用,徒手就能换掉

为了拍照,把打印机翻个底朝天

这里有个卡扣

只要手指一掰这个卡扣,电源模块就能拿下来。我为了不遮挡拍照,用了撬棒来掰

模块拿下来后,可以看到只有两根线输出24V到打印机里面,是个接插件,一拔就行

先测一下电源模块输出,24V正常,那就不关电源的事了,原路装回

既然不是电源的事,那就只能拆机看看主板了,打下这2个螺丝

这个进纸的纸托用手窝弯一下,就能使转轴脱开

然后打开扫描仪的盖子

用手使出鹰爪功,用力向上一提,操作面板的盖子就拆下来了

打下固定操作面板的4个螺丝

移开操作面板,下面还有一颗螺丝,把它打下

把前面这个换墨盒的盖子打开,就能把上盖连同扫描仪一起拿起来了

注意不要用力过猛,这里有2根排线连着,一根宽的是扫描仪的排线,一根窄的是操作面板的排线

拿开上盖后看到它这几块吸废墨的棉还挺干净的,雪白雪白

在这里测一下电压,24V已经加到主板上了。红色箭头所指的就是刚刚拔下的扫描仪排线和操作面板排线

这个电感输出是3.3V,也是正常的

下面要拆主板了,需要把排线全部拔下,先拍个照片,以防忘记哪根插哪根

主板正面

主板反面

这个大的主芯片,我也不认识,拍个照欣赏一下

主芯片左上角这个25Q64我认识,是个弗拉屎(FLASH)

上面这颗南亚(NANYA)的我也认识,是个内存,下面左右那2个就不认识了

主芯片左边这颗93A34A我也不认识

另一面也有一颗弗拉屎,25Q32,容量小一点。这2颗弗拉屎,我猜一颗是存打印机的固件的,另一颗是存用户的设置和数据的吧

主板欣赏完毕,来到工作台,在24V输入的电解电容处焊上2根线

用可调电源给主板供个24V的电(请忽略25.6V的电压,这几天广州潮湿得厉害,可调电源刚开机,表头显示都不准了,开机时间长了它会慢慢降回来,实际输出还是稳定的)

开始测量主板上的各路电压,5V有

3.3V刚才也测过了,有

1V有

1.8V也有

各路供电都有,我摸了一下主芯片还是暖暖的,说明工作了呀,这还怎么往下修?难道要翻车了吗

上网查了一下,没有查到不开机故障的修理案例,大部分都是用了一段时间需要清零才换主板的。我思考了一下,这机器就这么一块小小的主板,其它都是一些执行机构,基本上可以笼统地认为都是这块主板的负载,既然主板上所有的供电都是正常的,而主板却不干活,那么故障很大概率是出在主板上啊,而且我感觉问题就出在那2个弗拉屎上,可能厂家会在固件程序上埋雷,打印过多少张纸后,或者经过一定的年限后,就把机器给锁住,甚至是不开机。于是上万能的某宝查了一下,这型号主板才30块钱,

而且人家卖家也说了,不开机也是主板问题。

于是经过与机主协商,就有了如下的解决方案,先把主板买回来,装到机器上试试,如果问题解决,就把主板重新再拆下来,把里面的固件拷贝到旧的主板上看看行不行,如果行,那就有了2块能用的主板并且证明了厂家确实埋雷了,如果不行也无所谓,那就装上新买的主板用就是了。好!下单,付款,收货

这是新买的主板,卖家写上KLXG 81384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为了辨认是自己的货?

按计划行事,先装到机器上试机,OK了,灯亮屏幕亮,屏幕上滚动显示故障代码E04,没事,估计是因为没装墨盒或者没放纸之类的

试机没问题了,再把主板拆下,上夹具,准备拆FLASH

拆下FLASH,洗干净

翻出我的刷写工具

FLASH放上去

插上电脑

把新主板上的固件读出来

再把旧主板上装夹具

同样的手法,两边堆锡

把FLASH拆下

再上烧写器,我把旧的这个固件也读出来了,和新的对比了一下,肉眼看上去就第一个位置不一样,难道就是这里的问题?

照葫芦画瓢,把另一个FLASH里的固件也拷出来,这2个看上去差别就大了

完事儿后,再把主板焊盘洗干净

FLASH焊回主板上

把刷写过新固件的旧主板上机,开机正常了

翻出它的墨盒,结果……,估计墨都让纸巾吸光了,不管了,先装上去试试吧

先按这个维修键

再按黑白键或者彩色键,打印机就会打印测试页了

OK了OK了,开始打印了

结果打出来一张白纸,,果然没墨了

不管了,反正修好了不能开机的问题,我的任务已经完成,没墨的问题让他自己回去换墨盒吧,全文完!

PS:新主板上2个FLASH中存储的固件我已经转成BIN文件放上来了,各位坛友遇到和我相同的不开机故障或者上面某宝截图中提到的相关故障,可以站内下载,没有或不想花家元可以留下邮箱,我白天给人家当完牛马晚上回家后给你发邮件。

网友A:
和3380一样属于买墨盒送打印机的级别

网友B:
不一定厂家埋雷,有可能掉固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3380一样属于买墨盒送打印机的级别

喷墨机基本都这样,墨盒是最大的一笔开支。他不会过几天来找我改连供吧?我也没改过,不知道搞不搞得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厂家埋雷,有可能掉固件了

哦,这样,谢谢指导。

网友C:
打包成zip或者7z再传...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日

网友:
想不到还有这问题,难怪上次有个和楼主同款的 墨盒式打印机,始终连不上WiFi,看了你这帖子,估计也是他那个板子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包成zip或者7z再传...

谢谢指导

网友D:
固件可以压缩后再上传,网站支持.rar或.zip文件格式

网友:
楼主有耐心,记录的真详细,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固件可以压缩后再上传,网站支持.rar或.zip文件格式

搞定了,谢谢指导。

网友E:
佳能的喷墨,上当上一次

楼主:
哟嗬!谢谢睦版,我也是有3篇精华的人了,,可惜工具版一篇没有,不能试玩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佳能的喷墨,上当上一次

家用的什么机子用着省钱?

网友F:
看夹具,主板尺寸挺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夹具,主板尺寸挺小的。

是很小,还没一张扑克牌大,而且整机就2块PCB,这是一块,另一块是按键和液晶显示板,上面一个IC没有,就几个按键和接插件,所以这块板集中了所有功能于一身,要坏肯定是这块板坏。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厂家埋雷,有可能掉固件了

掉固件的BIOS不是全EF么

网友G:
引用 楼主:
喷墨机基本都这样,墨盒是最大的一笔开支。他不会过几天来找我改连供吧?我也没改过,不知道搞不搞得定。 ...

你可以推荐他使用加墨墨盒,有这种的,不是打印店的,加墨墨盒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可以推荐他使用加墨墨盒,有这种的,不是打印店的,加墨墨盒足够了

谢谢指导,我转达。

网友:
引用 网友G:
掉固件的BIOS不是全EF么

不可能全部为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