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接线端子小测

楼主(2025-04-20):
准备换掉家里的筒灯和射灯,TB买了两种接线端子,回来看看哪家质量好。

都买的透明外壳,右边的铜条比左边的明显厚不少

剪了两节4mm铜线,电阻都蛮小的,接线都没问题,非灯具不建议用这种。

网友A:
感觉这种比那个白塑料那种要好一些

网友:
几百瓦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种比那个白塑料那种要好一些

那肯定的,质量和价格都贵不少,我买的这种平均6毛一个

网友:
杂牌不要买,直接WAGO,我接空调都用。为了验证是否可靠,超额定30%负载用热成像观察温升,没问题。

网友:
接LED灯完全没问题
放心用

网友B:
这种端子确实方便,不过WAGO貌似没有这种透明款的

网友C:
当时装修用的就是这种,特别是接灯具灯带,2.5平方进线,2进8出,小角落操作很方便,不用另外接线,试了下拉扯  强度也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端子确实方便,不过WAGO貌似没有这种透明款的

wago的更贵点,同样接灯具,都是小电流,我觉得这种可以,大电流我也不敢用wago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时装修用的就是这种,特别是接灯具灯带,2.5平方进线,2进8出,小角落操作很方便,不用另外接线,试了下 ...

恩,蛮好的

网友:
接负载测试一下呗...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网友:
这种接线端子,平时测试的时候也很方便,拆装方便,一头接根插头线,另一头接测试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wago的更贵点,同样接灯具,都是小电流,我觉得这种可以,大电流我也不敢用wago ...

德国佬的质量尽管放心,按规格用不会有问题

网友:
这种可以的,1000几百瓦用没的问题,也快速,又牢固

网友:
这种小电流用用还是可以的,大电流就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wago的更贵点,同样接灯具,都是小电流,我觉得这种可以,大电流我也不敢用wago ...

正品 WAGO 不虚标,大电流也是可以的

网友:
快接端子这东西杂牌质量参差不齐

总的来说压扣比直插靠谱,并接比串接靠谱

网友:
这种端子临时接线也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