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种角向扳手有人拆过吗?

楼主(2025-04-20):
最近打算买个角向扳手,看了一圈,没发现有合适的,要么质量不靠谱,要么扭力太小。
看了一圈,主要有两种款式
大方头,不知道这种大头壳里面是什么?有没有人拆过?

圆头的,多数都是这种款式,这种和前面的大头壳的有什么区别?

买不到成品扳手,买个拐角器也行。
一种是如下这种,里面是斜齿轮,但是好像不太耐用。

一种是链条传动,这种感觉上好像能承受冲击扳手的扭力?

以上这些,有没有人实际使用过,或者拆过?

网友:
买轴传动的链条的这种肯定哗啦哗啦的响,而且还磨损外壳,用一段时间以后链条拉长了。

网友:
还真没用过,才知道是链条传动的。

网友A:
要有力,买第一种,那个就是冲击扳手,不会有反弹扭矩,第二种是棘轮扳手 ,也就是你不按开关 的时候能当棘轮用,按下开关能自动转而已,这种缺点就是和棘普通轮扳手一样,拧螺丝的反力全在手上,你手拧不动的螺丝,拿这个机器 也拧不动,第三个链条我感觉要 不了 几下,就会被冲击扳手干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有力,买第一种,那个就是冲击扳手,不会有反弹扭矩,第二种是棘轮扳手 ,也就是你不按开关 的时候能当棘 ...

第一个那种拆过没?那个头壳,相比第二个挺大的,但感觉要把冲击扳手的内脏塞进去,感觉空间好像不够大,他是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个那种拆过没?那个头壳,相比第二个挺大的,但感觉要把冲击扳手的内脏塞进去,感觉空间好像不够大, ...

就是塞了个冲击 扳手

网友B:
空间小的地方,不就不适合电动工具。2,3都是舍本逐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间小的地方,不就不适合电动工具。2,3都是舍本逐末了。

手动工具效率太低了啊,某些空间狭窄极不方便的地方,手动工具效率低到可怕,有些时候能让人怀疑人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塞了个冲击 扳手

我找到一个差不多类似的图片,但不是这个机器的,应该和这个结构差不多吧

网友C:
角向扳手只提供快速拧出和拧进螺丝,提高工作效率,拧松和拧紧都是靠手动工具,就跟扭矩扳手一样,只能在拧紧螺丝的时候使用,不能用来拆卸螺丝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角向扳手只提供快速拧出和拧进螺丝,提高工作效率,拧松和拧紧都是靠手动工具,就跟扭矩扳手一样,只能在拧 ...

角向冲击扳手了解一下?

网友:
链条会拉长

网友:
买个直角转换器

网友:
这种角向扳手使用效果怎么样?

网友:
有螺丝固定的地方拆螺丝,没有螺丝的地方是抽插组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到一个差不多类似的图片,但不是这个机器的,应该和这个结构差不多吧 ...

这种轴传动的安静些。

网友:
谢谢分享~第一次见这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