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好太太晾衣架增加WIFI模块,实现手机控制,小爱同学声控

楼主(2025-04-20):
两年前某鱼买的好太太晾衣架用着还不错,心想要是有手机控制就更好了,这几天心血来潮,搞了一个WiFi模块上去,经过一翻折腾,总算是可以用了,真方便,小爱同学控制也搞好了。还有这个灯有一边变暗了大神们说说怎么回事?

手机控制有两个好处:
1、不在家时发现下雨了,可以及时把衣服升上去,我阳台有摄像头可以实时查看,发现出太阳了又可以降下来凉晒,后期玩更高级点的可以联动晴雨传感器实现自动升降。
2、早上还没起床,如果出太阳,在床上就可以把衣服降下来凉晒。

更多好处见兄弟们请补充。

网友A:
以前两根钢丝加个摇柄,简单好用,为什么搞这么一坨吊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两根钢丝加个摇柄,简单好用,为什么搞这么一坨吊着,

以前不都是用顶叉的么???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日

网友C:
现在的晒衣架都这么高科技了,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两根钢丝加个摇柄,简单好用,为什么搞这么一坨吊着,

这样方便,主要是电路板比较容易坏,修过两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不都是用顶叉的么???

1件两件没什么,家里衣服多了这个还是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晒衣架都这么高科技了,长见识了。

实际也就一个电机带两条钢丝,没什么

网友:
可能是两个灯条 坏了一个  我的也是一边暗 还没拆开修
常年都不用的紫外灯也是不知什么时候就坏了一个 .

我的电路板倒是没坏过, 不过齿轮箱上油两次了 里面的尼龙齿轮磨侧板吱吱响

网友:
另外 你这个好太太的串口协议是从哪拿到的? 我问了GPT都没有

网友:
不错不错,深受启发,家用如果用蓝牙是不是更加简单

网友:
有没有更加详尽的介绍,有兴趣。

网友:
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

网友:
还好没整坏

网友:
哪天能用上AI就nice了!

网友:
本来还能拉拉绳子锻炼一下身体,这样改造就只能锻炼大脑了。

网友:
改成手机控制的用着方 便

网友:
教教我啊~我也想做

网友:
还得说,好太太,收衣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