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燃气热水器的水伺服,这种属于哪种水伺服。

楼主(2025-04-20):
上次拆解得不够详细,没有拍到水伺服的照片,

海尔wm5燃气热水器拆机,这次又拆机再详细看看。

[b3个阀门的不知属于]3分段控制火力大小还是4分段。,
最小实现单排点火,适合夏季。很多同学以前遇到过,
夏天热水器即使调到最低,出来的水温度也是有点烫,主要就是最小火力稍稍有点大,
以前的多数都是2分段控制。

上次只拍了前面,没拍到水伺服器,今天拆机就是为了重现。

水伺服就是一个控制水流大小的阀门,出水温度低就关小阀门,增加水温。
出水温度高,就加大阀门,增加水流量,官方宣传的8线控制咋个变成了2线控制,
也就是变频改成了定频,这是我的理解。
低端机器就是靠燃气火力大小和火排数量来控制出水温度,不能靠调节水流来控温。
做得好的气阀调节做恒温应该也不错,主要是看程序写的如何。

控制水伺服的主板端子,地线和SF线。

这是官方宣传的图片,8线精准控制,2线的属于模糊控制么?
这算不算虚假宣传?准备找京东打假去。

风机到是变频的。

水管上的传感器也挺多,这是温控,
下面保温棉包裹的是冬季防冻的发热件(估计是ptc)

网友:
高大尚的广告语其实就是电磁阀调控

网友:
两线电磁阀,两种状态?

网友A:
风机是变频的,水和气是怎么变频。

网友:
水伺服,这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机是变频的,水和气是怎么变频。

气是由比例阀门控制大小和分段阀门控制燃烧排数,水是有步进电机无极控制大小,把无级叫变频。我这个估计只能2段调节,不能无极调节。

网友:
水伺服这一说首次听,有点新鲜感。

网友B:
说的好听点好让消费者买单,我十二年前买的华帝进水只有水流传感器,温度控制的很好,默认最高温42℃,从来没有忽冷忽热的现象,结构越简单越可靠

网友:
就是电磁阀调控

楼主:
原来水伺服器还分为电磁阀2线和伺服电机8线两种控制方式。实际使用效果对比未知。。。

网友:
你这个只是个两挡位的吧,相当于手动挡的,不是无级变速的

网友:
“气伺服”可能更节能,可以适时无级调节进气量

网友:
水伺服就是一个控制水流大小的阀门

网友:
谢谢分享!很精密呀

网友C:
这个2线的「水伺服」,只是个电磁阀简单开闭部分水路实现两档调节,还是像燃气比例阀那样通过改变电磁铁线圈电流调节磁力、以抵抗阀内橡胶膜片的弹簧预压力从而实现水流量调节?

网友(2025-07-23):
引用 网友C:
这个2线的「水伺服」,只是个电磁阀简单开闭部分水路实现两档调节,还是像燃气比例阀那样通过改变电磁铁线 ...

水量调水龙头不就行了,这个不是多此一举吗?我以前一直以为水伺服是增压电机,增加水压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好听点好让消费者买单,我十二年前买的华帝进水只有水流传感器,温度控制的很好,默认最高温42℃,从来 ...

同意你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