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电动三轮车,不换电瓶如何提速

楼主(2025-04-20):
48V电动三轮车,不换电瓶如何提速

曾经改过60伏,速度有明显提升
因为要接入48V光伏逆变器,所以还得保留48V系统
X鱼买了2个48V变12V33A400瓦的中兴模块,48+12+12=72V ,但是模块自身未工作就发热严重,所以也没有装车测试,花了50块以失败告终

回复说要换控制器,比我我现在用的是48V1000瓦 的控制器,要是换个48V1500瓦控制器能明显提速吗,电机是48V的

网友:
换控制器、或换一套大功率高转速电机和控制器。

网友:
电压不变只有增大电流了,只能换个控制器

网友:
要提速度就换控制,但是自重够么

网友:
控制器肯定要换  加电瓶效果不明显

网友:
换一套大功率高转速电机和控制器。

网友:
换大功率的控制器可以,不过长时间重载爬坡很容易烧电机,就算不烧电机也会发热大慢慢退磁力气变小,尽量避免重载爬坡,有条件连电机一起换了

网友:
换控制器前先确认电机最大功率,对比你现在的电流及电压,P=UI,电流电压超多了会烧电机,不是你单独提升电压、换高功率控制器就能提速的,要匹配,控制器功率=电压x电流=电机功率,厂家一般设计有一定冗余,但是上限不大。价格内卷行情下,各个设计参数都计算的很死。早期出厂的可能余量大一点。

网友:
这个要看电机功率的,本来1000W的控制器就够喂饱现在的电机了,那你换个1500W的不也是白搭?最好控制器和电机一起换。

网友:
当然是换控制器   增加电流   电流上去了  速度就起来了

网友:
美团的两轮就很快,尾灯都看不见

网友:
换大功率的控制器电机也要换

网友:
不换电瓶就换轮子,相同转速下,轮子直径大的跑得快。当然载荷要减小。

网友:
控制器里增加场效应管试试看

网友:
换高速电机,换轮子,加电瓶,换控制器,就这几样了,网上见过GPS80的电三轮

网友:
把车上能拆的都拆掉,减轻自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