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typec充电模块有推荐吗

楼主(2025-04-20):
用块4056充电,好热啊,有发热低点的模块推荐下

网友A:
这个可以:

网友A:
发热量比较低:

网友B:
把限流电阻改一下就好了,限制到500mA就屁事没有了,这玩意默认应该是1A的,所以发热大正常...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热量比较低: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限流电阻改一下就好了,限制到500mA就屁事没有了,这玩意默认应该是1A的,所以发热大正常...

懒得改了,现在是开放式充电,一摸烫手

网友:
线性的效率低发热大但便宜,DC-DC的效率高发热低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懒得改了,现在是开放式充电,一摸烫手

加散热片
4056便宜,几毛钱一个,TP5000好像最便宜也要近3块钱一个

网友C:
找猴哥的帖子看看,测评那几款都是小电流的,选一款就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猴哥的帖子看看,测评那几款都是小电流的,选一款就够用了

手机快充充电宝充电时不见得热,怎么做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懒得改了,现在是开放式充电,一摸烫手

加个微型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个微型散热片。

没管了,几天充一次

网友:
加个散热片

网友E:
不用换,你换一个充电的头子就行了,换成5V/1A的充电头就行。或者换面5V/0.5A的充电器完美解决。慢充对电池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

这个效率70%左右,2A充电很快烫的降电流。必须散热片,1A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用换,你换一个充电的头子就行了,换成5V/1A的充电头就行。或者换面5V/0.5A的充电器完美解决。慢充对电池 ...

下次我试下,现在用的华为的快充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