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零基础开卡 SM2246En主控 + 东芝TH58TFT1EFLBA8P 256GB颗粒

楼主(2025-04-20):
===========
前言
因为买了个固态优盘,基本没怎么用,
最多用了不超过20次,竟然坏了。
于是自己学习开卡~~~~

1. 买了个固态优盘,发热太大,没法用.于是一直闲置。
    具体症状请看此贴
470元买的512G的U盘发热烫手是什么问题呢

2. 没想到,最近再用,发现电脑无法识别了。
    具体症状请看此贴
固态优盘突然不识别,怎么办?

   此处感谢各位大咖给予的各种意见。
   受益颇多。
   谢谢你们。

  送人玫瑰,手有余香~~~
  2246开卡固件共享,需要的请自取。
  提取码:kdwp
  2246en开卡软件请点击网盘下载~

====================================

好了,开始开卡过程。
适合新手借鉴

1. 拆开故障U盘,找到下图两个引脚。

2. 找一根usb延长线,把故障优盘插到延长线上,注意不要连接电脑,只是插上即可。
3. 找一把镊子或者铜丝把两个引脚联通,我是用镊子,铜丝不方便,因为引脚太小了。
4. 确保两个引脚已经连通,然后把延长线插到电脑usb口,并保持两个引脚是连通状态不变。
5.打开开卡软件,如下图(win7/10请使用管理员身份运行)
打开后点 scan drive

6. 如果显示下图两个蓝框内的类似内容,那就是连接电脑成功了。
    注意,此时可以把连接连个引脚的镊子松开了。

7. 先看看颗粒是不是正常,双击上图任何一个蓝框内
都可以显示下图
如果ch01234都有颗粒id,颗粒正常,
如果都是FF或者00,颗粒就有问题~

如果点display all 可以进一步看颗粒详细信息
如下图

8. 以上都正常,就点左上的parameter(参数)选项
进入下面这个页面。
这是为你的优盘设置开卡参数,具体的参数含义我也在学习中
下面是我的U盘  256G颗粒双贴的512G优盘开卡参数
后续,等我把所有参数含义弄明白了,我将重新再开一次。。
参数设置完毕后,点保存。

9 然后再点左上角test回到量产页面,也就是下图。
start,就是开始量产开卡了。

10. 如果开卡成功
      会显示一个绿色的圆圈。证明一切顺利。

      然后断开U盘,从电脑上拿下来优盘,再重新插上。

11. 会出现下图,跟新盘分区一样了。
这就不用再说了吧。。。。

到此,开卡完毕。不识别故障解决。

但是,发热问题依然没解决。
坛友建议
1. 增加自动休眠功能,请问参数怎么设置?
2. 降频使用,请问怎么设置参数降频。

参数设置图如下
请大咖们多多指教。
拜托各位啦~~~

网友:
除了热还是热,我也有一个1T的三星颗粒2258H方案,掉了一次固件后就放货架上吃灰了。在南方还是普通U盘稳

网友A:
46en优盘发热无解
固态优盘目前发热低的只有59XT2

网友B:
热就热吧,只要不冒烟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就热吧,只要不冒烟就行。

请问知道怎么设置
自动休眠

降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46en优盘发热无解
固态优盘目前发热低的只有59XT2

请问知道怎么设置
自动休眠

降频吗?

网友:
绿色的圈圈真漂亮

网友:
降频改参数的这一位,一点一点降,降到能接受为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知道怎么设置
自动休眠

没记错的话,参数的第46位改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知道怎么设置
自动休眠

降频的话速度稍微慢一点

网友:
本身1efl配46en速度就不快,没必要降频,也没必要开休眠,46en烫是无解的。  我开成sata1.5热天传输照样烫。开成46xt还是烫。

网友D:
你这两颗1efl原始坏块倒是很少。要想稳定使用,得跑下rdt。

网友:
钩选Devices sleep Mode项,打开设备睡眠模式,可参考设置图降频,重新开卡

网友:
开卡参数设置图:

网友:
46EN的U盘发热大正常,毕竟这是个硬盘主控不是U盘主控,需要大量数据写入的时候找个风扇吹一下。另外据坛友们的经验,46EN对东芝和闪迪15nm颗粒不友好,凑合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两颗1efl原始坏块倒是很少。要想稳定使用,得跑下rdt。

尝试跑了,按照教程设置没成功,
刷完rdt程序,显示绿圈成功。
然后拔下来插到5v/1a电源上,
优盘红灯一直亮,不闪。
且发热量巨大,担心焊锡不是高温锡,别挂啦,因为我没有风枪,(正准备买一个风枪,有卖的可以联系我啊)
所以10分钟左右拔出来了。
rdt2次,都失败了。
不知道哪里设置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