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组装一个彩屏充电宝并测试

楼主(2025-04-20):
去年在立创商城低价购入了两支远东电池原厂的21700电池,单节标称容量5500mAh,而后一直闲置至今,最近偶然在某鱼刷到了一个套件,感觉外观不错,于是买了下来组一个充电宝。
套件包含了外壳、主板、镀镍钢带、硅胶线和青壳纸;

主板的正面基本只有屏幕,其他器件都在背面;

充电宝采用的是智融的S621;

智融的S621是支持PD的多协议双向快充移动电源解决方案,内部集成了升降压控制器与功率器件、过功率过热保护、电池库仑计与简单的数码管驱动器等,基本只需要很少的外围器件就能实现完整充电宝的功能;

本次为1A+1C的配置,规格书中提供的典型应用电路如下;

在它的旁边还有一颗来自普冉半导体的PY32单片机,由于智融S621不具有LCD屏驱动能力,故外挂了一颗单片机来驱动屏幕;

先用可调电源给主板上电看一下功能是否正常,顺便测量了一下效率,在5V3A的输出时效率越为86.6%,还可以,但是如果是高压快充应用时,由于压差增大,效率将会变得更低;

通过热成像可见温度最高部分主要为输出接口处的采样电阻,主控也可见明显温升,不过由于导热到主板上了所以热的比较均匀;

确定主板没问题后进行下一步组装,电池就是前面提到的FEB 21700;

收到的时候电压应该是3.6v左右,放置一年后电压下降约0.1v,电池压差0.05v,可以接受;

通过电焊机将电池并联起来;

将套件带的黄线更换为红黑硅胶线,由于厚度限制无法使用更粗的线;
另外忘了拍了的是在主板和电池与外壳之间灌入了导热胶来增强散热;

然后盖上盖子即可;

外观个人觉得还是很可以的,加上具有输出电压/电流与功率显示功能;

检测一下A口和C口支持的快充协议,基本还可以;

充电时外壳温度来到了近57度,确实还是比较热的,因此前面给它灌上导热胶也是明智之举;

最后测量一下输出纹波,分别是5W/10W/15W输出时的纹波,最大值在50mV Vp-p内,还算不错;

全文完,谢谢观看。

网友A:
放一年竟然才下降0.1V,这电池体质真牛A,话说电池和套件都多少米???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日

网友:
手艺不错,还挺漂亮的。

网友:
灌胶确实是明智之举

网友:
波纹不高

外壳多少银子

网友:
同款套件。我用了两颗亿纬,感觉还是不错的。我那个输出功率和我的电流功率计对标,还是挺准的,不是欢乐表。

网友:
不错,颜值非常高

网友:
技术不错,有显示屏就感觉高大上。

网友:
组装的充电宝实 用,还挺漂 亮

网友B:
买过,已经用了一段时间,总体还是符合预期的,比pdd上的1w套件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就是效率略低,用自己的表测试大概80左右,但B站上也有专门人测试过,效率说只有70,但感觉胜在体积,样子也比较好看。
还有套件建议大家买有标识的,特别是wh标志,不然飞机火车容易被没收

网友:
我买了两个成品的,估计里面的电池是垃圾电池,手上正好有4节亿玮的21700想换上,但是打不开(无损)盖子,目前作罢。

网友:
自己组装的,容量足,用着放心,赞一个。

网友C:
好壳子,求链接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壳子,求链接推荐。

某宝搜“彩屏充电宝diy套件21700”,30多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一年竟然才下降0.1V,这电池体质真牛A,话说电池和套件都多少米???

套件不到三十块,电池价格的话因为有优惠所以没有参考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过,已经用了一段时间,总体还是符合预期的,比pdd上的1w套件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就是效率略低,用自己的 ...

+1,是这个理,所以我上次买之前就问清楚了有标识才买...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网友:
引用 楼主:
套件不到三十块,电池价格的话因为有优惠所以没有参考价值

这么贵,撸过...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网友:
彩屏的,颜值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