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天际分体式陶瓷中药煲BJH-W300G

楼主(2025-04-20):
邻居家天际分体式陶瓷中药煲通电不显示,让帮忙维修下,检查结果还是安规电容容量减少的原因。

网友A:
好帖,学习了这种分体式陶瓷中药煲是只能使用配套的煲药锅,还是普通砂锅款的药锅也能使用

网友B:
这个竟然会导致不显示。学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帖,学习了这种分体式陶瓷中药煲是只能使用配套的煲药锅,还是普通砂锅款的药锅也能使用 ...

也不是只能用配套,但是有要求,就是这个锅材质得可以耐大温差,一般能上煤气灶的都没问题,否则要开裂,但第二个要求比较难达到,就是底部是磨平的,这个自己做不到,其它品牌的倒是可以

PS:楼主这个锅可以上煤气灶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也不是只能用配套,但是有要求,就是这个锅材质得可以耐大温差,一般能上煤气灶的都没问题,否则要开裂, ...

第二点确实普通的砂锅底下都是有点弧度的

网友D:
锅的问题,安规电容担着

网友E:
阻容降压的电容易出问题,10个2.7元也真便宜

网友F:
电容的容量减少是阻容降压的通病

网友:
合泰的单片机主控,我修过一个美的移动空调扇不开机也是黄色电容失效,为什么这种电容容易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帖,学习了这种分体式陶瓷中药煲是只能使用配套的煲药锅,还是普通砂锅款的药锅也能使用 ...

煲药锅没有拿来,应该砂锅款,中药还是用砂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竟然会导致不显示。学到了。

先以为是保险坏不显示,结果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不是只能用配套,但是有要求,就是这个锅材质得可以耐大温差,一般能上煤气灶的都没问题,否则要开裂, ...

网上查是用的陶瓷壶,估计可以用,具体没有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点确实普通的砂锅底下都是有点弧度的

陶瓷壶没有拿来不好说,一般锅底都应该有点弧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锅的问题,安规电容担着

可能是锅在上面想福,底座不满意让电容罢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阻容降压的电容易出问题,10个2.7元也真便宜

一两个加快递价格也不低,有活动干脆买十个留备用

网友:
阻容式,电容挂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容的容量减少是阻容降压的通病

是的,容量减少后供电就不正常了

网友:
感觉安规电容久了容易降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