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玩光伏大神帮看看这板子多少钱入合适

楼主(2025-04-21):
本地二手交流群看到有人要出光伏板,想玩下,玩光伏大神帮看看这板子多少钱入合适

网友:
光伏产能过剩,都是垃圾,给钱就卖

网友:
新的是不是已经做到1块钱1瓦了

网友:
内卷造成的,薄利多销,就成了现在局势

网友A:
有框的100-120一片,无框的80-100一片!明显使用痕迹的60左右吧。

这个看起来是路灯上的,估计有10年了,20-30一片比较合适!

网友:
这成色看起来不好,现在板子不贵,为什么不买新的

网友:
板子使用后是有衰减的,二手的这个大小的一般是新的三分之一

网友:
给钱就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框的100-120一片,无框的80-100一片!明显使用痕迹的60左右吧。

这个看起来是路灯上的,估计有10年了,2 ...

问了一下,说40一块,捡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框的100-120一片,无框的80-100一片!明显使用痕迹的60左右吧。

这个看起来是路灯上的,估计有10年了,2 ...

哦,20-30那算了,不要了

网友B:
5栅半片的组件,说明年代不少
背面标签上面是有点鼓包么,没有厂家品牌信息,正面没有条码标签,线缆还有破皮了,说明用料不行,杂牌产品
功率肯定也虚标了,不建议购买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了一下,说40一块,捡漏?

高于30就不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于30就不值得

好的,不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栅半片的组件,说明年代不少
背面标签上面是有点鼓包么,没有厂家品牌信息,正面没有条码标签,线缆还有破 ...

嗯,不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20-30那算了,不要了

带表去测短路电流,早上10点左右调整角度,能达到6A的话40还是可以考虑买几片玩玩的,虽然时间长,但电池不太给力早妖了,板子实际寿命还挺长!

网友:
这些个看成色已经很老了,转换效率只有出厂的70%左右

网友:
找他要垃圾处理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框的100-120一片,无框的80-100一片!明显使用痕迹的60左右吧。

这个看起来是路灯上的,估计有10年了,2 ...

路灯上的应该没有100W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路灯上的应该没有100W的吧?

这要看什么地方的路灯,村里路上的路灯要量一晚上的,板子非常大,按面积差不多就要100W,0.5个平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