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金士顿马甲盘120G,SM2246XT+PFC57颗粒,有开卡成功的没有?(已成功)

楼主(2025-04-21):
金士顿马甲盘Kingston SSDNOW V300/120GB,SM2246XT+PFC57颗粒,有开卡成功的没有?

JP1-4也不知哪个是ROM跳线。颗粒也不知是哪家的。

SM2246 + 5KC2D-NW702

已开卡成功,下面附上配置图,ROM跳线为JP1(从上往上JP3,1.2.4  紧挨JP3的那个),

颗粒总共是8颗,正面和反面各4个,配置图如下:

网友:
那颗粒不是镁光吗

网友A:
镁光的不合格片流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镁光的不合格片流出来的?

可以开出来不?有成功案例没

网友:
应该没有难度吧

网友:
卖了吧,换个新的,这盘能卖个好价格

楼主:
大神指导下。谢谢

网友B:
L95B应该好开吧,不过S8的颗粒这个耐用性就不敢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95B应该好开吧,不过S8的颗粒这个耐用性就不敢说了。

确实是L95B的,耐用度有待验证

网友C:
S8的颗粒这个耐用性就不敢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S8的颗粒这个耐用性就不敢说了

这个有待后期使用中验证吧。

网友D:
edit config的密码是多少,试了好几个都是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edit config的密码是多少,试了好几个都是错的

通用的,320或两个空格

楼主:
引用 网友D:
edit config的密码是多少,试了好几个都是错的

密码一般为两个空格,这个最常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