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几块钱修好西门子滚筒洗衣机E21故障

楼主(2025-04-21):
接上回,某宝还是给力的,第二天碳刷就到货了。

说下故障检测吧,E21 故障一般是给排水问题。先断电消码,然后开机,发现进水正常。打开排水口,没有堵。继续查排水电机,开脱水档,排水正常。那最后就是电机故障,西门子的电机正常不会烧,只能拆开看一下。

后面两个螺丝先拆了

里没什么东西,就两水泥块

拆了这个铁圈

把前板拿下来

碳刷架和新买的碳刷

长度对比,十年真的被磨光了

换上新碳刷,修电路板的烙铁不给力

还好差生文具多,直接上喷枪

装好后打开后板,先用手拔几圈保证碳刷到位

又可以愉快的洗衣服了

总花费7。5元,某宝包邮

网友:
滚筒洗衣机很重,加上安放位置的原因,个人拆开比较困难

网友A:
更换碳刷只需侧面放倒就可以从底部拆下电机,我修理过一台海尔的,二个碳刷磨损不同,一个似乎没有磨损,另一个磨损了80%

网友B:
电机竟然是带碳刷的,波轮洗衣机电机没有

网友:
我家的已经烧了电机

网友:
见过有无刷的电机,外形和安装尺寸跟有刷电机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竟然是带碳刷的,波轮洗衣机电机没有

滚筒洗衣机阻力要比波轮洗衣机大,都是采用串激电机或者是无刷电机带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换碳刷只需侧面放倒就可以从底部拆下电机,我修理过一台海尔的,二个碳刷磨损不同,一个似乎没有磨损,另 ...

这没想到啊,拆了半天

网友:
碳刷磨损啦,换个新的就行!!!

网友C:
工具多就是好用,这烙铁怎么烧红了

网友:
嗯,手艺不错!不过,焊锡膏咋看都像俺的?

网友:
以前的电动车也有有刷的,它用的是含银的碳刷,相当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具多就是好用,这烙铁怎么烧红了

充气的烙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