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小黄鱼买旧电池翻车记

楼主(2025-04-21):
偶然得到一个铁锚充电器

是平衡充,中间有上下两层6个输出,
不能充手头大艺的电池
想组个铁锚电池,搜套件比大艺的贵多了,
还都不带镍片
之前在小黄鱼看过很多卖旧电池
也买一个碰碰运气

确实没有修过
但拆过(贴纸那条线已开)
推测也测过电池没救才卖的

有三颗明显生锈,也不知进水还是漏液

用拆机撬棒小心地地撬开镍片(打算再利用)

铁锚这个电池没有保护板,
只有个温度探头,
所以电池的电极都引出来

10颗电池拿下来量,五颗没电压

还有颗内阻七欧(以前真没见过这么大内阻的电池)
用4056充电试过,这六颗电池都没救
剩下4颗内阻也不低,也就给手电筒用用了
电池翻车,相当于买了个二手电池套件
如果是大艺套件,这价彻底不值
但铁锚的套件卖得少而贵,这个价格怎么说呢,自己再买电芯组装,
还不如直接买了全新铁锚原装电池。

本次翻车总结:
1.好的电池比工具贵多了
2.坏电池包电芯坏几乎不可修复,
只当买个壳子套件

楼主:
本来想买十颗18650电芯和点焊机重组,
看现在焊接好的十颗电池组比我以前买三颗的还便宜,就买来直接往保护板上接线,不用自己点焊了

网友:
地摊上锂电好像一元一节啊

网友:
旧电池不敢玩

网友A:
好的,电池差不多30一个,10个,电池都300了

网友B:
现在这种电池组都不敢赌了,要么饿死,要么进水

网友:
套件有就自己组

网友:
自己买动力电池重新组一个

网友:
闲鱼的电池不好捡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电池差不多30一个,10个,电池都300了

18650没这么贵
特斯拉model3早期版本用了七千多颗18650动力电池,采购价约11元/颗
亿纬、长虹这类电池在多多报价都在3元/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这种电池组都不敢赌了,要么饿死,要么进水

确实,我撞到南墙也死心了,以后只买新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电池差不多30一个,10个,电池都300了

这东西那么 贵吗?

网友:
咸鱼上买旧电池水分太大了,而且价格根本就不便宜,看看某宝上的新电池,价格实惠的多还有保修

网友:
当坏的卖,那就肯定是坏的,坏的掉渣那种,现在捡漏的可能性不大,大多数都是坑

网友:
我鱼上打黑翻车过一次,永不打黑(几年前打黑博世三功能轻型冲击电锤(里面为小灰牌转子,定子也不是原装,反正里面鸟漆八渣,只能认栽)。

网友:
卖的比买的精,捡大漏有难度了。。。

网友:
长个记性也好!

网友:
权当高价买个带保护的壳子

网友:
自己买电池装,,,,买了电池盒,陆续装了2个5节的,21700和18650的,要比自带的好用很多。成本也i挺高的。。。今年国家的新能源车的标准里面要求电池不爆然的规定,过2年就要实行了,那么这以前的四轮电车的电池就要大量的淘汰,应该会大量流向市场了。价格估计也比现在便宜一点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