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蓝牙经纬度时控开关DZL-30A 如何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2025-04-21):
老的时间控制器需要根据一年四季频繁的人工去调整夜间路灯的开关灯时间,这次直接升级一个带经纬度功能的,根据手机的位置信息,自动设定本地的日出日落开关灯,还会根据一年四季变化自动推迟和提前。而且你可以设定密码,防止别人误操作,但是密码忘了后不知道怎么重置了,商家自己也不知道。拆开看看,哪位大神知道哪两个触点是短接恢复出厂的?

网友:
能不能改成根据日光强度呢?

网友:
DP、DM、ctrl,ctrl应该是测试开关,DP、DM可以接出来对地短路看指示灯状态!

网友A:
商家不知道就叫商家问厂家啊
另外,问一下,这玩意需要经常连一下蓝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商家不知道就叫商家问厂家啊
另外,问一下,这玩意需要经常连一下蓝牙吗? ...

不用,内部带时钟,联上手机设定的时候,他会同步手机时间信息和当地经纬度信息。我试了断开手机的网络,调整手机月份到2025年1月后,在联上控制器,看到日落时间已经提前到下午5点多亮灯了。目前的天气我观察了是每天的亮灯时间都会推后一分钟亮,提前一分钟灭

网友:
图五 黄色的圆饼就是电子   拆开不就是清零了吗、?

网友:
高科技产品啊

网友B:
其实用光感不是更方便吗?平时雷电天气也适用,天一黑就自动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用光感不是更方便吗?平时雷电天气也适用,天一黑就自动启动

我这个有15个感光的那种,故障率提高,感光进水损坏,或者大白天的亮,死机之类的很多。

楼主:
十天坏三个。这种感光的故障率奇高。都是进水,或者光感阻止异常,完成可亮的天还亮着,必须到快中午日光直射才熄灭。总之毛病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