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啊,我头大了,c210烙铁头嫁接,换个大头!

楼主(2025-04-21):
个人认为去除芯片锡球还是大烙铁头好用,尤其是马蹄头,效率高。

因为主力烙铁是c210手柄,于是就想着嫁接一个,各个部件已经就位。

将马蹄头施于夹刑

再施于割刑。

割的差不多了,只剩下一层皮了。

施于掰刑,给它个痛快,刀钝割慢,掰断,我也痛快。

施于锉刑。

直至锉平。

施于钻刑。

右边是剪断的钎焊条,将其塞近钻孔中。

施于火刑。

经过千百磨练,终于修炼成形。

上机测试。365度,开始冒青烟了!这也预示着嫁接成功。

网友:
没放助焊剂吗?

网友A:
各种烙铁头都得备几个,适用不同的需求。

网友B:
210多大功率的?烧这么大一个头子。

网友C:
用紫铜代替钎焊条不行吗,如果可以感觉应该更好

网友:
正品JBC焊台

网友D:
看着不成比例,感觉要断了

网友:
功率烧的动嘛

网友E:
搞的挺漂亮,烧怎么大头子,会不会影响烙铁寿命?

网友:
感觉210干这么大的头,有点头大。。

网友:
大头,好大个头

楼主:
放了 烧之前放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种烙铁头都得备几个,适用不同的需求。

是的 不同烙铁头有不同的擅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210多大功率的?烧这么大一个头子。

我这款峰值功率可达150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紫铜代替钎焊条不行吗,如果可以感觉应该更好

紫铜熔点高一些 我这小焊枪拿捏不了它

网友:
效率高了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不成比例,感觉要断了

是的 我用的时候都不敢太用力 不化锡的时候 总想用力压一压

楼主:
带的动 就是升温慢 不知道PID是否需要优化 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搞的挺漂亮,烧怎么大头子,会不会影响烙铁寿命?

不知道啊 反正现在能用 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