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也修一台万和热水器不点火无错误代码的问题(JSQ18-10V3)

楼主(2025-04-21):
刚想发贴,看到前面一个兄弟也是维修万和的热水器,不过问题不一样,这个没有错误代码,希望有关热水器维修的也发出来增加点维修的经验。

以前有一个问题,烧水的过程中会有一个错误代码E1,这个代码是有时候水压小了就会点火失败,还有燃气开关没开也是这个,还有的时候燃烧室内的点火探针时间长氧化了,感应会出现问题,中间拆开用打磨了一下,换这个探针有点麻烦,拆的东西太多,就没有更换。

现在的问题是没有错误代码,直接就不点火,查了一下问题有可能是上水的水流传感器有问题,看起来相对好拆一些,就动手把这个传感器拆了下来,一个塑料件,下面的一头里面有个风扇样的东西,下面还有一个可以转的和电线相连感知水流的大小,没问题的话使劲吹气会听到里面快速转动的声音,这个吹了一下没有声音,应该就是这个有问题了,这里还有一个水温的探头,一般不会坏。

网友:
和我用的一模一样,服役中,为拆过

网友:
里面是霍尔,监测水流动

网友A:
有铜圈和无铜圈不能互换吗?不能拆开维修?

网友B:
叶轮卡住了,清理异物,再洗水垢,就可以用了。

网友:
以旧换新又落空了,维修人走爱走的路,让商家无路可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叶轮卡住了,清理异物,再洗水垢,就可以用了。

新的买回来,我试了一下旧的,清理后发现里面的那个叶片也是可以转的,不过新的已经买回来了,就用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铜圈和无铜圈不能互换吗?不能拆开维修?

应该是不能互换的,和上水的铜管接口的尺寸有要求;
按说是可以拆开的,不过那个铜的圆卡比较紧,拆不出来,里面的东西也就拿不出来

网友:
水质不好会引发很多毛病

网友:
同款,我们是经常不能一下子开启,叫了之后,关掉,再把说龙头打开,一般就好了,偶尔要重复2次。

楼主:
查了一下网上卖的才500多块钱就能买一个,所以如果维修费用高的话就不用修了。

网友:
我也打电话售后,他说可能主板有问题,叫我也不要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