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恳请医疗行业大神回复,高频电刀不用消毒吗

楼主(2025-04-21):
大概一个月前,发现胳膊上有个肉粒,去附近一个三甲医院检查,说是 寻常疣。要激光切掉。全部费用大概300. 全部自费。

等待 20 天后,在家门口一个二甲医院咨询,说的差不多,激光切除,费用150 .可以走有医保。但是,我没有在这里定点,算了,就 150 吧。

说是激光,实际是 高频电刀。

完毕之后,我有个疑问,我发现,高频刀 的  刀头 没有消毒,拿起来直接用,用后放在原位。下个病人来了估计也是直接用。

咨询 deepseek ,回复,需要消毒。或者使用一次性刀头 (淘宝价格 7-8元 一个。)

回想起来 十几年前在一个小县城,陪着同学去做脸上的黑点,医生就是拿着直接用。几年前 我在老家做过脸上的黑点,也是拿着直接用。现在在广州,也是拿着直接用。

后来我和医生讨论,医生说,接触部位高温 ,不可能存在交叉传染。

deepseek 回复,需要消毒,有传染可能。(乙肝,hiv ,听着吓人。)

请问,有无医疗行业的大神讲讲,到底应该怎么操作,目前实际情况都是怎么操作的 ?

目前已经反馈给当地卫生局,等待确切结果。

网友:
不懂,但感觉这东西应该是要消毒,也应该是一次性的最好。
说这话,又想到几十年前那会儿,都使用的是非一次性的玻璃针管,金属针头,都是扔个大锅里面煮煮消毒呢

网友:
应该没事,哈哈

网友:
这个我真帮不了你,但是牙齿的问题,我可能给你专业回复(举一反三,我给人看牙用的东西,能一次性的就一次性的,不能一次性的不锈钢器械,就进高压蒸汽消毒灭菌了再使用)

网友:
应该彻底消毒,虽然感染机率不大,主要是嫌麻烦浪费时间,大医院监管规范可能好点

网友:
就是不规范了

网友A:
300的估计是一人一套耗材的

网友B:
是不规范了。高频刀是电弧切割?这样的话一般是不接触到皮肤的

网友C:
那个刀放在那个盘子里,虽然是拿起来就用,但是放在盘子里之前,是从消毒房拿过来的。可以放心。

网友:
所以别贪图便宜,院感是重中之重,一旦感染,后悔都来不及!

网友D:
不是激光吗,咋改成电刀了,电刀是啥样的,激光能想到,我单位有激光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的估计是一人一套耗材的

可能是激光,不存在一人一套耗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激光吗,咋改成电刀了,电刀是啥样的,激光能想到,我单位有激光器

高频电刀,类似 机加工的线切割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刀放在那个盘子里,虽然是拿起来就用,但是放在盘子里之前,是从消毒房拿过来的。可以放心。 ...

进房间的时候,就放在架子上,用完之后还是放在架子上。没有看到消毒过程。且医生说,不用担心,没有感染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规范了。高频刀是电弧切割?这样的话一般是不接触到皮肤的

是的,电弧切割。既然不存在感染,为何会有一次性电刀头 ?

网友:
再试下300元的看是不是一次性的耗材。

网友:
恭喜你为中国健康事业做贡献.

首先寻常疣等 HPV这些你去医院处理就是给医院送钱,在我看来完全没有必要去医院或者切割,因为这种寻常疣通常和病人自身免疫力相关,换句话说存在一段时间自行脱落的可能,但是病人若想处理也是可行的,类似于指甲长了拿剪刀或指甲钳操作类似,可自行处理,关于感染,在创口区域做好消毒或碘伏擦洗即可

高频电刀通常刀头是可抛弃刀头,极板也是一次性极板,理论上应该是一次性使用,但是就目前中国国情分析难说,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另附上标准电刀刀头实物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进房间的时候,就放在架子上,用完之后还是放在架子上。没有看到消毒过程。且医生说,不用担心,没有感染 ...

首先虽然进房间的时候,就放在那里,代表不了什么,因为从消毒房拿出来的时候,又不会叫你去看,也不会等你先进去了之后,医生才去拿工具,当然是提前拿好。另外你说放在架子上?是什么样的架子?

网友:
会不会300的也这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虽然进房间的时候,就放在那里,代表不了什么,因为从消毒房拿出来的时候,又不会叫你去看,也不会等 ...

一个小桌子,机器放在桌子上,旁边一个 架子,类似于输液的架子。操作刀就挂在那里。
最主要的,手术医生已经说了,不存在感染。所以不用消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