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详细拆解联想MP3播放器F830

楼主(2025-04-21):
拆解一个多年前的联想MP3播放器

转一个角度是不是看着更舒服一些

背面的铭牌显示型号为F830

循环播放按键及耳机插孔(具有控制功能)

另一面的的两个铜触点作用不清楚

采用1.2V镍氢充电电池

K9K1G08U0M/128MB闪存

取掉主控板

采用XWM8731音频解码器

主控板的背面

主控芯片为TCC731Y

74HC4066四通道模拟开关芯片

显示板背面

SI2301场效应管丝印A1TSY

丝印A00B的器件为LMC7101运放器芯片

显示屏

采用了两个AIC1620的DC-DC芯片

LM317M三端可调稳压器

网友:
看这配置音质应该不差呀。

网友:
钽电容不少,当年不便宜

网友:
配置音质应该不差呀

网友:
这个是老宝了,现在很难看到了。

网友:
看用料,不小气。估计当年价格不算便宜。

网友:
做工不错,,,回到以前用这个有的羡慕一批人了。。。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详细拆机帖
这类老MP3用料都比较不错,当时的价格摆在那里,不知道和现在的播放器相比音质怎样
用过几个这种大方块国产、韩产的,实话音质不如后来飞利浦芯、西格玛芯的播放器,现在大都是炬力、杰里不清楚效果怎样

网友:
做工用料相当不错

网友:
单看128M,可知确实是老货。当时这个容量已经“很大”了,一U盘那时有几十M都是普通的

网友:
不过感觉1.2V的电压,设计就是适用1.2v?那时好多是1.5V的7号电池

网友:
估计至少20年了吧

网友:
侧面两个触点是为了外挂电池盒(7号或者5号1.5V电池),螺口是锁紧电池盒和机体。这个设计在同年代的松下和索尼磁带随身听上可见。设计人员应该是从这上面获取的设计灵感

网友:
这个做工看着不错啊

网友:
底部应该是外接电源口。

网友:
拆的真仔细   不错

网友:
应该是两款产品,元件比较多空间小

网友:
这个MP3做工看着不 错

网友:
Ni-Mh镍氢电池吧,Ni-Cd才是镍镉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