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固态优盘坏了不认盘符,求大神给支点招

楼主(2025-04-21):
ThinkPad TU200 Pro 256G

现在就是 插上电脑能认硬件,灯都亮,盘也像正常工作发热,多个系统都试了 不认盘符,量产工具也识别不出,chipgenius扫不出主控。当时坏掉的原因就是大文件传到一半意外断电了

主控:SM2259XT 2G AA
桥接芯片:ASM235CM
闪存颗粒:CD04AH07104
H2305034231901038
H2305034
B139

网友:
如果不要数据的话,短接上电重新开卡吧,大概率是掉固件了。
不过看这个颗粒不像啥正经颗粒,修好了也别存啥重要数据了。
建议送给我,我来替你承担这份烦恼

网友A:
以前遇到过类似的,我是小容量U盘(8G)做PE写入时一直打转也无法退出直接拔U盘再查就无法识别了,用DG工具可以识别出来重新分区格式化就可以恢复正常,你可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遇到过类似的,我是小容量U盘(8G)做PE写入时一直打转也无法退出直接拔U盘再查就无法识别了,用DG工具 ...

不是这样的哥,现在是主控不识别,存储器分配空间直接没有,就只能看到个设备标签

网友:
即然拆开了,那就用量产工具,重新量产(不要数据的前提)

网友(2025-07-02):
售后为何要自己给自己折腾

网友:
都拆开了,直接看主控开卡了,应该还能救回来,不过也只能随便用用了,比如放影视剧插电视看

网友:
感觉所谓的固态优盘,意义不大,单纯为了速度噱头,短接开卡试试吧。

网友:
短接C口那边的两个孔,然后插上,看能认主控不?
认了就直接重新开卡吧,大黑片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