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多少人会修车?以后不打算去4s店了,价格太贵

楼主(2025-04-21):
车要过三年质保了,以后不打算去4s店了,价格太贵了,不知道有多少人会修车?路边那些修车店总是不太放心。
途虎养车这些平台怎么样?

网友:
换过机油,滤芯,前刹片,后刹车分泵,加倒车雷达倒车影像都干过,就是空调膨胀阀坏了自己搞不定

网友:
我的车以前从来都是自己保养,换灯泡、换火花塞、换机油、电瓶充电、修过散热风扇不转、换节温器、添加防冻液刹车油、换空滤芯、换雨刮片、轮胎打气、修过漏雨、调整过发电机皮带等,如今暂时没车了,只有一辆小电驴

网友:
怎么说呢,人家毕竟是天天摸车子,不必要啥都自己来.

网友:
我不会修车,但是拧个螺丝,放机油,还是会的。

网友:
车都是大件,理论上知道原理,就会修,但是问题是不知道怎么拆,有些还需要专用工具
第一次拆不好还容易拆坏,所以玻璃水,雨刮条,灯泡这些自己搞,其他的还是去修车店

网友:
上架子或者要专用工具的去修理厂,要不都可以自己动手

网友:
小保养自己做啊,换机油,洗节气门,换火花塞,换刹车片,修风扇电机

网友:
家附近找个靠谱的

网友A:
首保以后再没去过修理厂。除了补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保以后再没去过修理厂。除了补胎。

平时不保养吗?需要保养的时候去哪?

网友:
基本的保养算不算维修?

网友:
车是耐用品、三大件都很成熟了、私家车一般正常保养使用、到报废都不会坏、我新车去4S三保后就自己维护保养了、8年17万公里、依然如新、省下万多元我干啥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时不保养吗?需要保养的时候去哪?

自己搞啊,换机油,换刹车片

网友:
越贵的车越不好自己修,零件多了拆起来麻烦,路边被坑这个是概率问题,久了总要遭几回,不过一般车也不太容易经常修

网友:
换机油换火花塞之类很简单,拆开分泵保养,换减震器等都是自己一个人弄,总之修理厂很难薅我的羊毛

网友:
不敢说“会"字,和师傅们交流几句时,对方不敢忽悠你,所以要懂基本原理,尤其是自己的车。

网友:
到平台也就能享受第一次的福利

网友:
只要有工具都可以自己搞

网友:
途虎养车,并不是途虎修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