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给无刷电机配个驱动

楼主(2025-04-21):
以前淘的无刷电机,加了外壳,一直没有配驱动,卖家店里的驱动有点贵,和电机一个价,感觉不合算,

琢磨能不能找个便宜点的,结果还真找到一个,用555的模块就行
先上电机 ,就这货,装在坏电机的壳里,可以换在原来的风扇上面
风扇叶也是X宝淘的,几块钱

正面来一张

主角,555脉冲发生器,开始忘记拍照了,装上才想想,将就看

整个板子,电机是24的,这个驱动板最大12v,所以用了一个7812,调占空比的多圈电位器不管它,
调到大概中间位置,把调频率的多圈电位器换成单圈电位器,这样调速方便,555模块用它的中频档50hz到1khz,
因为这个电机占空比百分之50的时候,最高1.2K可以运转,超过就停了。

转起来的样子,调到最快电流1.2安的样子,电机标称40瓦的,应该不会过载

电位器,搞个端子线,这样方便安装到想要的地方,信号输出线上串了一个1K的电阻
因为没串的时候调到最快的位置电机就停了,串上以后就不会了。

就这样了,驱动效果很不错,还能无极调速,关键是便宜,这个模块2块多一点,差不多又省了一个电机。

网友:
电机多少钱?

网友A:
用CH32V003写代码做了一个编码器款,用起来很舒服.

网友:
有原理图么?

网友:
具有无极调速的模块能够满足许多无刷电机的功能比较好

网友:
其实驱动在电机里

网友B:
这是自带驱动的电机,里面有电路板的,你换个没驱动的试试看

网友C:
这个无刷带驱动板吧,单纯555模块没法驱动无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CH32V003写代码做了一个编码器款,用起来很舒服.

分享一下可以吗?

网友:
无刷驱动在电机里面,做的这个小板是占空比调速的

网友:
为了一个无刷电机,做一台风扇,还可以。

楼主:
好像16块吧。

楼主:
是的,这个是带驱动的,模块应该只是给了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分享一下可以吗?

额,好久之前的啦.用自作的CH32V003的小系统板子焊接的.代码都不知道放哪台电脑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自带驱动的电机,里面有电路板的,你换个没驱动的试试看

是的,这个电机带驱动,模块只是给了驱动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无刷带驱动板吧,单纯555模块没法驱动无刷

是的,这个电机带驱动,模块只是给了驱动信号

网友:
这无刷电机那淘的,不裸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