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长城C30更换前刹车片及简单保养卡涩的导向销

楼主(2025-04-21):
这段时间用车,刹停车辆后松开脚车辆前方会传来铁片摩擦声,翻看了一下保养记录:2018.8.19在76217km里程时更换了博世的前刹车片0986AB3961,现在又7万km过去了也改更换

顶起一侧车身,放入安全支架

19MM套筒加电扳手拆轮胎螺栓,17mm、14mm开口扳手拆开刹车卡钳螺栓

注意,刹车油管

用工具退回刹车活塞,注意前机舱内的刹车油壶液面会上升,换刹车片后期更换过刹车油的要小心溢出。

很明细偏磨了,内侧的刹车片已经磨损到报警铁片。

取出2016年就准备好的信义刹车前片,说是长城原厂件。

电线吊号卡钳,准备处理卡涩的导向销

下方的没问题,上方的一根边喷入清洁剂边用加长F杆转动

最终取出

保养一番

沙棉打磨光滑,再刹车系统清洗剂清洁。

涂上专用高温润滑膏

刹车片卡槽及背面卡钳活塞接触面上专用消音膏

固定螺栓上好螺纹坚固胶转回,没高兴再去查固定扭矩,靠手感开口扳手拧紧

轮胎接触面上防咬合润滑膏

左右轮胎同理,花费50分钟更换保养完毕。

再三提醒:动车前,一定要深踩刹车踏板三次。压回活塞后,前面2-5脚刹车全是空的。

网友:
谢谢分享~真的佩服,我是搞不来这个

网友A:
楼主这是工具齐全,轻车熟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工具齐全,轻车熟路啊

2018年处理过一次了

网友B:
7W就换刹车片?这么不耐用吗,我的都12W了检查还有正常,还能跑跑。

网友C:
从刹车盘看,楼主平时开车踩得比较狠。

网友:
我的已经11万公里了   还没换  轩逸经典   之前9W多拆开看  还正常,一直开的高速    最近开国道,差不多可以拆开看看  换一个刹车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7W就换刹车片?这么不耐用吗,我的都12W了检查还有正常,还能跑跑。

导向销卡涩,自己开车也比较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刹车盘看,楼主平时开车踩得比较狠。

不喜欢慢吞吞的,顶足限数跑

网友D:
偏磨的问题要不要解决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偏磨的问题要不要解决下

导向销最好是换个新的,打磨干净处理好就行

网友:
导向梢卡涩,导致刹车片偏磨得厉害。

换了问题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E:
楼主的工具很全,不过买这些工具的钱够到外面换2-3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工具很全,不过买这些工具的钱够到外面换2-3次了。

卧式千斤顶130元,安全支架一对44元,刹车分泵调整器20元,2个规格的扳手算10元。抽真空的压缩机不花钱自制的,冷媒加注器50元。总共二百多,又不是只能用一次。

网友F:
这玩意是单活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玩意是单活塞的。

家用买菜车,都是单活塞。

网友G:
没有气动工具,下导向螺丝硬是拆不开啊?可能我之前保养活塞拧太紧。
买了大飞,有时间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气动工具,下导向螺丝硬是拆不开啊?可能我之前保养活塞拧太紧。
买了大飞,有时间再试试。
...

套筒扳手套上后可以用千斤顶上劲顶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套筒扳手套上后可以用千斤顶上劲顶开

受教了,估计有套筒比活动扳手有劲。
用千斤顶上劲!

网友:
前几天也帮骐达保养了一下导销,拆比这个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