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为了工作,为了提高转码生产力!换个显卡!不是为了游戏!(撼与泰坦)

楼主(2025-04-21):
工作需要,提高效率,更好服务人民群众!把服务了n年的AMD R9 270换成英特尔B580,要编辑视频,转码,实在是没办法了,换显卡把!3天,转码压缩,编辑60个以上长视频,要把人搞疯!

R9 270华硕老显卡!美女一手成色!还行,都忘记哪年买的!久远!

新卡!撼与泰坦

拆封!还送了支架!好评!做工中规中矩把!供电单8!

上机!

幺蛾子出来了!可能是供电突然改变,最上面那块企业级2T硬盘,开机就格拉格拉响!观察后以为是电源模组线插口松动导致供电不足,我调换后第一次启动,没有响,二次启动又响!观察,发现2T企业级硬盘上插的电源线是4芯线,其余全sata电源模组线都是5芯,2t上面模组线是ATA分的一个sata电源头子,只有4芯。突发奇想,就把挨着2T硬盘一个1t普通硬盘上插的5芯模组电源线调换了一下,瞬间世界安静了!系统里所有硬盘都正常,就是启动没有原来快!转码,剪影快多了!但格式工厂调用不了这块GPU,不知道原因!

网友:
益衡的电源真不错,格式工厂支持a卡和N卡的硬件加速

网友:
华硕R9 270 我还在用,就是驱动不太稳定。用AMD官方驱动老提示错误,用华硕自带的驱动也多少有点问题。

网友:
三风扇看着就爽

网友A:
这机器很威猛!玩空当接龙一定很爽!

网友B:
你这580速度怎样,我们单位用4080感觉还是不错的,,就是价格有一点高了

网友C:
这得配多强劲的电源啊,还得非常强劲的cpu。

网友:
这牌子没听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580速度怎样,我们单位用4080感觉还是不错的,,就是价格有一点高了

反正比我原来靠CPU软解要快!原来用1660  3G的编码,视频文件老是出错!用英特尔CPU软编码就没出过错,就是速度慢点!数量多了,工作压力大,就得加班!才买的580,小试一下,感觉快多了!关键视频文件不出错!这些视频都是要拿来当证据用的,可不能出错!牛马累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得配多强劲的电源啊,还得非常强劲的cpu。

1200W益衡,I7-8700K!老平台!就是编辑个视频,编码压缩一下!还能应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很威猛!玩空当接龙一定很爽!

翻牌,扫雷,都强的一批!

网友:
转码视频用的就是CPU多核心和大缓存,大内存高速硬盘,不是专业卡用不上。

网友:
一般新的sata不需要3.3v的线,你的硬盘用很久了?不可能没了3.3的就会响,估计是跟我以前电源一样,启动那个3t绿盘就会很响后面500瓦单带核显4机械硬盘都会硬盘重新加载,换了电源就没有再出现过这种现像

网友:
转码还是用NVI好一些~

网友:
这个牌子显卡头一次见,价格将近2000,不便宜啊

网友:
做视频类的工作?是在公司上班,还是自己在家做?

网友:
做视频的硬件肯定要跟得上

网友:
i卡为数不多的的优点。

网友:
转码考虑下handbrake啊,格式工厂是什么渣渣……i家视频编解码器有优势,也不贵,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