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菲电源改输出给数字功放供电

楼主(2025-04-21):
上次的创新GIGAWORKS T20底噪问题

把直流输入正负级对调,当时没听到噪音
但在安静的地方还是能听到,
拿台钳夹开壳子,

里面是数字放大电路(忘记拍照了)
看不出任何电容烧坏或局部高温
不会修,
几百块的音箱扔掉可惜
直接把音频单元的线接出来,
拿外置数字功放推。

这个数字功放买得早,
配的12V电源无品牌轻飘飘,
正好手里有个30W的微软苏菲电源
看过版友的拆解做工挺好
我这个苏菲电源之间碰一下就断电,
打开发现是磁吸头裂开后没法焊,

试过把正负极接5521公头没输出
在网上搜第三条线是协议线,
和负极接二极管能诱骗输出

今天找了个二极管焊上去,果然OK

这个苏菲电源以后就是数字功放专用了

网友A:
圆圆的那个电路板好像是节能灯的电子镇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圆的那个电路板好像是节能灯的电子镇流器

对,从料板找二极管,发现这个好焊就拆了

楼主:
改外接功放很简单,就是把主音箱的音频线直接接到喇叭的输出,跳过原功放板

网友:
桌面小台钳不错

网友B:
台钳的最大作用就是用来“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钳的最大作用就是用来“拆”。

用来拆超声波焊的壳子实属利器...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网友C:
弹力贴身台钳这么新,没怎么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弹力贴身台钳这么新,没怎么用吧?

两年前在紫金研创园,从废品佬手里买过来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4572-1-1.html
估计之前的研发公司没太用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年前在紫金研创园,从废品佬手里买过来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4572-1-1.html
估计之前的 ...

羡慕50块钱买这么好的东西。

网友:
改改音乐好听,功率太小了

网友:
台钳看着质量不错

网友D(2025-06-03):
音箱底噪大是原电源滤波电容失效了,普通的12V直流电源底噪就是大,不足以满足音箱要求,解决方案是找一个12V直流电源,把输出线中央加一个成品的电源滤波模块。

网友:
你上这工具,有点意思啊,太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音箱底噪大是原电源滤波电容失效了,普通的12V直流电源底噪就是大,不足以满足音箱要求,解决方案是找一个1 ...

其实我也做过交叉试验,又买了个新的17V的JBL音箱专用电源适配器试,仍然有底噪,学艺不精,不会其他诊断方法,就彻底放弃原功放电路,换外接数据功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