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明纬nes-100-24V改可调电源

楼主(2025-04-21):
求万能的坛友指导,明纬nes-100-24伏电源想改可调电源,维修电器使用,可是无论改变上分压还是下分压电阻,电压只能在16-27.5伏之间调节。如果将过压保护二极管ZD51和ZD52拆除,电压直接上升到50多伏,并且不能调节,请朋友们给与指导,谢谢

网友:
试一下全波整流

网友:
这个本来就不支持宽范围调整的,还不加外部供电。实在想折腾找一个TL494方案的,很容易改

网友:
这个没494,可调范围不大

网友:
这有点危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