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12V 1A的电源适配器

楼主(2025-04-21):
能用,但是不敢用

网友A:
输入输出电容都齐全...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网友:
有啥不敢用的?原边反馈,电源管理芯片,比那种分立元件的强多了!

网友:
这种外观的电源,插头铁的,输出线又细又短,里面质量肯定不行,送人可以,自用还是算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入输出电容都齐全...

四肢齐全,五官端正,
楼主竟然不敢面对、、、、鸟。

网友:
电路有些过于精简

网友B:
这是我备货的12V1.5A适配器,带条码的,也在卖,也自用。以前还砸开了用,后来想开了,直接带壳用,连防尘带绝缘。

网友:
这个虽然做工一般,我觉得用在不重要的位置就可以;我的12V的电源都是用的12V10A或者5A的那种工业级别的电源模块。

网友:
看需求吧。也不是不能用。。。。

网友:
元件齐全,可用。12V0.3A用没大问题。

网友:
1A的小板子都差不多吧

网友:
大厂正规的电源也很便宜,何必用这个山寨的,弄坏设备得不偿失

网友:
又不是不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备货的12V1.5A适配器,带条码的,也在卖,也自用。以前还砸开了用,后来想开了,直接带壳用,连防尘 ...

光锚机顶盒配套的吧,这种又便宜质量又可靠...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网友:
  垃圾桶  扔掉的都比他强几倍  ……

网友:
偷工减料的东西,该省的省了,不该省的,也没啦,是不敢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光锚机顶盒配套的吧,这种又便宜质量又可靠...

应该是,我记得是江苏发货的,应该是定制品的尾货,看上去不错,才5元一个,我就囤了一些,慢慢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我记得是江苏发货的,应该是定制品的尾货,看上去不错,才5元一个,我就囤了一些,慢慢用。 ...

5块贵了吧,我记得12V 1-1.5A的大概3块一个...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网友:
第一个感觉好山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