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修一台锐捷48口POE交换机

楼主(2025-04-21):
近日获得一台8个端口不能用的48口交换机,其他接电脑可用,接POE设备无法上网

拆开看看吧,首先就看到一个TVS管烧糊了,这是被雷劈了吗?测量小板上面一个VJ27H的管子短路,背面一个K字保险断路。负责这路的PHY芯片危险了,测量这芯片对地值不正常了,处理了烧糊点,短路点,通电手摸这颗芯片比旁边正常的芯片明显发烫。

好吧,上焊台取掉(焊芯片我不擅长,取芯片我擅长啊),取掉后 这机器接AP 联网正常了,美中不足变成了一个40口POE交换机了。坏掉的这颗博通以太网接口芯片型号B50292B0KQLEG 查了下某宝88元一颗呀,有没有哪位朋友有闲置的贡献一颗啊。

这机器是三层交换机 BCM56340MA0IFSBLG处理器 跟RG-S5750C 用的同款芯片 8M SPI 512M NAND 1G RAM

网友:
88块能修好不错了,还要什么自行车...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网友:
芯片   价格  不低啊

网友:
等618弄红包攒

网友A:
这交换机可不便宜

楼主:
具体咋坏的不知道,53.5V的供电线路上并联了4颗TVS管,当浪涌电压迅速升高时,TVS管子导通保护后级电路,防住了但没完全防住,PHY内部烧坏,保全了其他

楼主:
嗯,这散热胶不好分离,我直接连散热片一块加热取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交换机可不便宜

是的,当年采购价估计过万了,现在便宜,但个人没用武之地,企业机房高密度的地方才用得上

网友:
就算88快 也不见得就算给你新货  所以还是买拆机带板的吧  这种只有底部一个很小的焊盘  而且带引脚的  很好焊  不能加多锡  有一点点稍微凸起就够了

热风枪加热放上去  对好位置  稍微冷却 烙铁挨个拖一遍就好了      可以使用多股线去皮上足够焊锡浸润  然后用烙铁压着拖一遍引脚    可以有足够表面张力吸走多余焊锡  也有足够锡液给引脚和焊盘加焊

网友B:
都烧糊了,PCB板可能都烧穿了

网友C:
这个是一个芯片控制8个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一个芯片控制8个口?

是的,8个芯片通过PCIE总线与大芯片连接,大芯片还额外提供4个SFP+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烧糊了,PCB板可能都烧穿了

PCB没啥影响,铜箔烧毁了一点,见图4

网友:
像内存条一样立起来的那两块电路板上装的什么元件?

网友:
睿捷的用料还是挺足的。

网友:
烧得这么糊,还好去掉这一路还剩很多网口可用

网友:
40口将就用着吧

网友:
还能用40口就很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