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o] 拆个梵想S101/240G固态硬盘并重新开卡(CS1802-B2C+29F02T2AMCQHI)

楼主(2025-04-21):
这个梵想固态坏了,拆开看看并重新开卡

正面是这样的,

反面是这样的,型号是梵想S101,

主控是CHIPSTAR的CS1802A-B2C,查了一下,据说是联芸MK8215的马甲,在论坛找到了量产工具,花了一百多家元,量产时提示缺固件,
又花了一百多家元下载固件,然后跑RTD并顺利开卡成功。

全盘跑了三圈也正常。下面跑分,

跑分这样,想问大佬们,这固态还能正常使用吗?

这是这个型号的含的所有固件和量产工具一起打包上来,有需要的自行下载。

网友A:
这速度,就是个优盘而已。

还是比较差的优盘。

用习惯快的固态,读写400的固态都嫌慢,这是真的,手感总慢一拍。

网友:
这东西能不能装到小盒子里面当u盘用呢

网友:
感觉像个大号U盘。。。不过如果闪存足够耐造的话,用在软路由里面也不错。毕竟软路由什么的不需要很高的IO性能

网友:
这个修复了可能也不耐用

网友B:
这个写入是太慢了,是不是可以重新开下

网友:
这速度连机械硬盘都不如啊,开卡参数没设置好吧?

实在不行只能当大号U盘用了。。。。

网友:
这写入速度不对吧,还没个U盘快呢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盘子垃圾啊

网友D:
这速度……还得重新开卡吧?

网友:
就看看,写入确实太慢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写入是太慢了,是不是可以重新开下

关键不知道哪个参数需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速度,就是个优盘而已。

还是比较差的优盘。

熊猫兄指点一下,哪个参数需要重新设置才能让写入速度快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速度……还得重新开卡吧?

不知道哪个参数要改一下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盘子垃圾啊

是主控或者颗粒太差吗?

网友:
为什么写入速度这么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写入是太慢了,是不是可以重新开下

QLC缓外就是这个速度,没得救

网友:
这个速度有点让人着急。

网友:
主控太弱了

网友:
新老固态不能比,没有特别要求,做了系统盘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