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助,万用表让儿子给塞了两节磷酸铁锂电池 把表给烧了

楼主(2025-04-21):
万用表3v供电,让儿子给塞了两节磷酸铁锂电池,把表给烧了,各位师傅这表还能修吗?

网友:
芯片没烧的话应该就可以修

网友:
返厂呗,或者直接换新的...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网友:
拆开看看,烧坏的是什么,大家才好分析。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仪表,无法提供帮助。

一般就是输入端的三极管直接更换就行了。

网友:
我这看 不见图,我也还有 一块万用表,测量电压 220v 显示 110v

网友:
有保修的  就保修吧

网友:
拆机看看不就知道哪里烧了吗

网友A:
必须让儿子赔!赔不起就刷半年的碗

网友:
至少来几张图撒,让高手帮你分析,就一、两话让别人让说呢。

网友:
大神们继续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必须让儿子赔!赔不起就刷半年的碗

就是,让儿子赔个福禄克

网友:
叫你不生女儿

网友B:
也是个人才,后继有人

网友:
给出设备型号或者内部照片才能帮你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是个人才,后继有人

完全赞同,绝对后继有人,还是亲生的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返厂了,还在保修期内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返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