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电源适配器14v改为12v输出电压(A2514_DPN)

楼主(2025-04-21):
录像机的电源坏了,家里闲置的12v电源电流都是1安及以下的,用1A的电源高负载下会重启,找到一个以前坏了的三星显示器的14v电源适配器,输出有1.7安,拆开发现是用tl431控制输出电压的,简单改一下输出电压省几块钱

电源型号是:SAMSUNG A2514_DPN

电源插头是三星特有的圆孔,里面有根针

内部结构,做工用料还行

tl431

并了个可调电阻把电压调到12.15v,再拆下来测量电位器,发现阻值是201.3k左右,这部分忘了拍照了,下面的都是改好后拍的

没有找到合适阻值的电阻,只能用两个100k的和一个1k的串起来用,这几个电阻阻值误差比较大,串起来阻值只有200k出一点,导致最后输出电压只有12.08V

这里本来是可以直接焊上面的贴片电阻的,但我焊接水平差,容易把贴片件给拉下来,所以还是保险点,套个热缩管焊到的焊点上

电路板背面

powernet 查了一下是棒子的电源厂家

最后装回外壳,因为拆的时候没有太暴力,外壳整体完好无损

上下盖合起来不细看都看不出拆过

交流输入用的是8字型的插头

楼主:
没有,差点把几颗贴片电阻全粘烙铁头上了

网友A:
DELL的电源中间也有针...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LL的电源中间也有针...

我的惠普小主机的电源也是这种形状,但大小不一样,以前用的烽火光猫电源也是这种形状,尺寸也是不一样,这些大厂喜欢搞自有的插头标准,可能形状一样但尺寸大小却并不相同

网友:
这电源做工不错

网友:
我的话拆了就回不去了,超声波焊接的东西只会暴力破拆

网友:
改了能用就不错,外壳还拆的这么好

网友:
以前坏了修过一个,记得是输出整流的二极管坏了。
后来单位一直用着,几年了还正常的。

网友B:
电阻应该打点胶水固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应该打点胶水固定一下

没有胶水,不过装进壳子里已经是挨着壳底部,不怕晃动

网友:
这种插头又不多

网友:
431的相对好改,我把22伏的改成24伏了

网友:
我觉得应该可以14伏直接插到录像机用

网友:
外壳拆解得可以,改造技术不错